Alt、Als什么意思?

楼主(2016-03-07):
Alt、Als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

网友:
Alt代表的是钢中的全铝含量;
Als代表的是钢中的酸溶铝含量。
钢中的铝,分酸溶铝和酸不溶铝,酸不溶铝Alo=Alt一Als
测定铝含量时,用化学分析是用酸溶解,金属铝、氮化铝、硫化铝一般能溶于酸中,称为酸溶铝,而氧化铝及尖晶石等常不溶于酸称为酸不溶铝。我们平时测量的铝一般都是酸溶铝。但是一般不要求进行这方面的测量,只有一些特钢才有这方面的要求。
一般要求酸溶铝与全铝的比值大于90%。Alt、Als含量相差越大,说明夹杂物越多。

来自百度。

网友(点评):
铝在钢中的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