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AXA文件制作多张明细表

楼主(2016-03-07):
有很多总成图都保存在一个文件里,每张总成图需要一张明细表,请问怎么在CAXA里制作多张明细表,琢磨了半天还是只有一张明细表

网友A:
电子图板遵循的是信息化的出图方式,即一个文件,一张装配图,一个明细表,你那种野路子方式,根本不符合信息化要求,不上道的做法只适合自己瞎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图板遵循的是信息化的出图方式,即一个文件,一张装配图,一个明细表,你那种野路子方式,根本不符合信 ...

       不就问个问题,何必用这种鄙夷的口气。再说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设备越来越模块化,像:发动机动力总成,变速箱总成,工作机构总成,电气设备总成等等。现在碰到个行进机构总成里的其中两个零件是焊接件,每个焊接件由五六个零件焊接起来,这五六个零件放在焊接件图里总要标个明细表吧,而且其中几个零件是从其他机型借用过来,用的是其他机型的图号。焊接件肯定是和其他零件图放在一起的呀。底下要再来一张机构总成图,机构总成图还要标个明细表吧。这样把零件图和总成图放在一个文件里查找和修改零件图纸也方便啊!

网友B:
人家CAXA里就不支持这种野路子,你要想继续走下去,那就不停的复制粘贴,再不行打散呗。以后再玩三维软件,你这种毛病肯定能给你治了。

网友:
你还是要对CAXA仔细研究一下,你要的功能可能都有,只是没有用起来而已!三维软件是自动作,而这类软件是在绘图工作完成后人工制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CAXA里就不支持这种野路子,你要想继续走下去,那就不停的复制粘贴,再不行打散呗。以后再玩三维软件, ...

三维软件现在主要用SolidWorks,公司里像上了年纪的老工程师三维用proe,像我们年纪轻的用soliworks和UG。重口难调,所以大家把图纸用二维CAXA电子图版来画方便相互查阅,公司也只买了CAXA电子图版。

网友C(2017-08-11):
选择表格折行,再选择设置折行点,然后选择一行后,明细表就拆开了,可以任意放了

网友(2025-05-07):
引用 网友C:
选择表格折行,再选择设置折行点,然后选择一行后,明细表就拆开了,可以任意放了

这行之后的序号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