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轴孔形状求助

楼主(2016-03-07):
大神们谁能告诉我销轴是圆的为啥销轴孔是这样的

网友A:
钻头没有磨好拉的又太快就是这个样子,不应该是故意加工的。

网友B:
没看明白啥意思?这是故意加工成这样还是加工错误导致的?如果是故意加工成这样应该就是销钉需要沿一定曲线活动的。

网友C:
可能需要补偿位置误差

网友D:
最好给照片.....因为孔加工时候装夹不问也有可能成三角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啥意思?这是故意加工成这样还是加工错误导致的?如果是故意加工成这样应该就是销钉需要沿一定曲线 ...

图纸销轴孔是这个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需要补偿位置误差

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给照片.....因为孔加工时候装夹不问也有可能成三角形

图纸上的销轴孔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头没有磨好拉的又太快就是这个样子,不应该是故意加工的。

图纸是这样画的

网友B:
这个是销钉需要有三个方向活动范围,所以设计成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销钉需要有三个方向活动范围,所以设计成这个样子。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