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孔里面的叶片为什么没有同时被切除?

楼主(2016-03-07):
(图片)

网友:
因为这是两个实体吧

网友A:
这是两个实体  你的操作只会影响到 你创建草图那个面所在的实体 不会影响到你那个曲面实体的

网友B:
先合成一个实体再切除就行了吧

网友(点评):
正解!lz少打一个勾

网友:
4楼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合成一个实体再切除就行了吧

谢谢!我试过想用特征中的组合功能,但图标一直显示是灰色的

网友C:
我用的是proe有时也会有这种情况,会不会因为里面的叶片是曲面状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两个实体  你的操作只会影响到 你创建草图那个面所在的实体 不会影响到你那个曲面实体的

你说的有道理,那应该怎么处理,组合功能一直是灰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proe有时也会有这种情况,会不会因为里面的叶片是曲面状态呢?

我是参考例子做的,甚至一步步照着做的时候组合功能都是灰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proe有时也会有这种情况,会不会因为里面的叶片是曲面状态呢?

如果是曲面,那就是片体,加厚一下变成实体就可以跟圆筒合成实体再切除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