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非间隙式轴承”?

楼主(2016-03-08):
为什么角接触球轴承最好不要与非间隙式轴承配合使用?
在新华书店一本手册上看到的,但是没细看。问问大家。

网友:
是非调整间隙轴承。
因为角接触球是可调整间隙的,如果与非调整间隙轴承配合使用,要么角接触丧失可调功能,要么非调整间隙轴承承受较大的附加载荷。

网友(点评):
哪些类型的轴承属于非调整间隙轴承?

楼主:
可调整间隙轴承:角接触轴承,圆锥滚子轴承
非调整间隙轴承:向心球轴承

网友(点评):
还是自力更生好。另,非调整间隙轴承可不止深沟球轴承一种。

网友(点评):
很奇怪的书,谁写的?

网友(点评):
@逛大 清华吴宗泽《机械设计禁忌》。一版500例,二版800例,三版1000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调整间隙轴承:角接触轴承,圆锥滚子轴承
非调整间隙轴承:向心球轴承

@逛逛论坛,请逛大指点下,层主的引用的论述有无不妥之处。

网友(点评):
不用看图,读下边上的文字说明,就知道妥不妥了。比如电机,一端一个向心轴承,为什么加个波形弹簧垫好点?这种东西都是根据你对轴承的认识,灵活应用的,没有很武断的结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逛逛论坛,请逛大指点下,层主的引用的论述有无不妥之处。

谢谢逛大!

网友B:
@ Pascal
我有个实际处理的案例。
有一三联齿轮,在轴上滑移变速。厂家拷贝的图纸是:
一端一个6306,一端是6005。
几个月就坏啊,不是你想象中的坏,那6005跟它的调整游隙的垫圈,都焊在一起了。一开车,轴的6005那端就“红”了。
厂家怀疑轴端与垫片碰到了,摩擦焊了。做了一大堆防止垫片跟转的改动,没有解决。
转到我这里,初步看了看,建议用nj1005替换。当时他们说,找不到nj1005, 就给他改成了圆锥,只是宽度大了3毫米。
圆锥大面面向6306,直齿轮,算了下,让他扔个2-3个波形弹簧在圆锥的外圈后面。
4年了,不知卖了多少台,除了装配问题,这机床再没出过问题。
如果是今天,我还坚持nj1005的结构比较合理,但也不能说一端向心,一端圆锥是不成立的,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 Pascal
我有个实际处理的案例。
有一三联齿轮,在轴上滑移变速。厂家拷贝的图纸是:

回逛大:
1. 同意你的意见,不能说一端向心,一端圆锥是不成立的。尤其是立轴上,一端圆锥,一端向心还是多见的。
2. 吴先生的书我看过,说的是一些基本原则,但实际应用上会有很多特例的。
3. NJ1005?麻烦逛大再确认下轴承型号,好像没有NJ1005这个名称的。

网友(点评):
p大,ntn的手册你查一下。NJ1005 bearing Cylindrical Roller Bearings。

网友(点评):
找到了,谢过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