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机床可以加工美标的零件吗

楼主(2016-03-08):
要找厂家加工零件,图纸是美标的,单位是英寸。
找国内厂家加工的话,是把英寸换算为毫米加工吗?
要是换算成毫米,比如0.02英寸就是0.508mm,加工的话是是不是精确不到0.001mm这个单位。

网友:
我们厂大多数都是做美标的,碰到这种图纸都是4舍五入到0.01

网友:
以前我们设备图纸都是美标的,连螺纹全部都是英制的,只能4舍5入了,特别要注意配合孔,4舍5入容易出现问题,需要调整尺寸

网友:
都是25.4为基准的,然后看公差要求,自己调整到毫米就可以了。
一般机床精度也做不到小数点三位。

网友:
直接换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0.01没有问题!

网友:
学习了,应该是直接的换算。

网友:
有这么麻烦么??机床都是配备公英转换的。直接拿英尺英寸编程。千分尺啥的只要是数显的也都带公英转换。不就是好了么??还换算成公制,累不累啊~~难道美国人民也这么做??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