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厚度的公差值

楼主(2016-03-08):
包钢钢板:钢板厚度和宽度相同,屈服强度越大,厚度公差值也越大,为什么?

网友:
悬疑,可能是工艺更加复杂些,公差值就大了,猜的

网友:
这个很正常,Q235/Q255//Q275/Q345这类碳素结构钢,屈服强度大的,往往硬度也比较大,而塑性会降低,在轧制钢板的时候,精度肯定也是越难加工的公差范围越大了

网友(点评):
屈服强度大的,往往硬度也比较大?? 屈服强度越大,不应该是说明延展性、塑性越好吗?

网友(点评):
屈服强度大的,往往硬度也比较大?? 屈服强度越大,不应该是说明延展性、塑性越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