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机,结焦和材料大家都怎么处理?

楼主(2016-03-08):
有人搞燃烧机吗?最近在搞这个,因为公司设备上用。结焦和材料大家都怎么处理?

谢谢。

楼主:
我自己先说说,从使用看主要问题是结焦,国内也问过一些厂家,没什么好办法,我们主要烧棕榈壳水分还很大,问了一个据说燃烧机做的还不错的一个厂家,直接回复是不行,他们试过。经过摸索用点土办法这个基本解决,用了两个多月,还可以。大家说说寿命一般多长为合理?材料上都需要注意那些?

楼主:
有做这个的伙计可以交流下。

网友:
这个东西类型很多,

烧煤粉的,烧气的,烧油的,我都用过,哪里有问题,我告诉你怎么玩,

核桃壳,棕榈壳这些东西,你想办法用‘循环流化’的措施烧吧,用‘喷出燃烧’主要是结焦等问题,这个以前说过多次了,不重复了,

楼主:
大侠,我们现在是烧棕榈壳的,原来也是结焦厉害,一个小东西相当于气化再燃烧,结焦问题基本上算是处理了,因为是准备再做,想多交流交流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提前注意。

网友(点评):
结焦的问题你难以根本处理掉,也许你做了一个实验,但走到工业化的时候,焦油是非常致命的东西,完全处理了,要一个很大的系统,成本会吃掉你所有的利润,还是建议你用‘循环流化燃烧的方式’,定期清理焦油

网友(点评):
你做‘喷出式燃烧’,主要是前期很复杂,要脱水,脱胶,等等,还要造粒,粒度要均匀,要‘气浮输送’,这些过程我都自己玩过,流程很复杂,当然,有钱就无所谓的,玩‘国家示范单位’我就陪他们玩好,因为有钱

网友(点评):
另外,国际上,现在也是主流走‘循环流化燃烧’但前提是规模必须大,小规模的玩不了,但玩到一个规模的时候,是有效益的,而你做‘枪式喷出燃烧’,很难取得效益,或者就是牺牲环境因素作为代价,我相当了解这个

楼主:
设备是小型的喷出式燃烧,一小时大概100多公斤棕榈壳,工作时间基本上不间断,主要结构侧面进料,下边送风,侧面出火配二次风。
我详细的说下结构,大神评估下。

网友(点评):
结焦问题处理是下料部分搅拌,送风中加水蒸汽,水蒸气由上部顶盖生成,类似个烧锅,搅拌相当于铺平一个厚度。个人感觉气化再燃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备是小型的喷出式燃烧,一小时大概100多公斤棕榈壳,工作时间基本上不间断,主要结构侧面进料,下边送风, ...

你这个还是属于‘古老结构’的,是无法处理结焦的,

结焦是燃烧过程的‘焦泡效应’,你燃料没有预先脱胶,后期是无法处理的,另外,你燃烧系统的稳定性也无法解决,

这类东西,一个是‘趸烧’,就是放到炉堂里面,容量大,缓慢加料,因为热容的,属于‘大滞后系统’可控,

再就是‘枪式燃烧’,造成颗粒,因为水分恒定,也可控,

你这个难以控制,无论是热容方式,还是枪式,其模型都很难适应你这个系统,

玩燃烧,我玩到加热炉,各种经验都有,你切记几点主要内容,一个就是你系统必须‘可控’,再就是如何调节燃料,

网友(点评):
八爷您真是神,化工机械工艺都玩得这么深,以前单位做药厂中药渣的循环流化系统,烧不两个小时就结焦,只能打开渣孔掏或在炉顶弄个重锤顶出来。实在想不到好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是属于‘古老结构’的,是无法处理结焦的,

结焦是燃烧过程的‘焦泡效应’,你燃料没有预先脱 ...

大神,结焦的处理我是加了水蒸气以后基本上已经很少了,实际烧了大概两个月了。以前的结的一塌糊涂
所以准备再做些。这个原理上能说清楚吗?。

网友(点评):
我个人理解是温度不高大部分是气化,所以没有结焦。实际确实很少,

网友(点评):
没有结到你炉子里面,就是‘外排’了,焦油是强致癌物质,环保是不允许的,另外,你用水蒸气控制温度,本身燃烧效率下降了,整体效益就低了,

网友(点评):
可能我没讲清楚,对于这个小东西来说,炉膛内低温气化生成可燃气,可燃气出去加二次风燃烧。这样就解决结焦问题,燃烧主要部分在外部。我个人理解是这样子。

网友(点评):
结焦的东西是很难处理,烧炭的那个管道基本上两天人工清一次。

网友(点评):
实现焦油的‘完美燃烧’在现今世界的技术水平下,几乎是没有可能的,或者,你把焦油外排了,或者在炉膛烧掉,只要你烧它,就结焦,因为你无法控制‘微液滴’的流动,其附着能力很强,炉壁温度低,接触即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