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装配体里面插入中文名称螺钉螺母后,将文件保存后再打开,中文变成了英文

楼主(2016-03-08):
我在装配体里面插入中文名称螺钉螺母后,将文件保存后再打开,中文螺钉螺母变成了英文名称。文件路径也变成了系统盘文件。(中文名称螺钉螺母是从SOLIDWORKS中TOOLBOX中导出另存为本地其他硬盘中的)。求各位大侠帮忙解决。

网友A:
呵呵,谁这么弄都是这个结果。俺可是碰过多次钉子才明白的

网友B:
我们是把螺钉库里所有螺钉改名,单独保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把螺钉库里所有螺钉改名,单独保存的

我是单独保存的,但是装配体文件保存后关闭,再从新打开,又变成之前的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谁这么弄都是这个结果。俺可是碰过多次钉子才明白的

求支招

网友:
另存为你要的标准件名称 就行了 都这样 建立库,自己下次直接调用  或者下个迈迪工具,从迈迪里调用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我是单独保存的,但是装配体文件保存后关闭,再从新打开,又变成之前的样子了

网友C:
从装配体里打开零件,再另存,就行了

网友(点评):
没用的,碰过壁了

网友C:
这样可以啊

网友(点评):
你将任意一个另存为纯中文名称再试试看

网友:
先从库里调出来,改名就行

网友(点评):
我是从库里面调出来的,另存为中文名称(保存在其他硬盘),替换保存后,再打开还是恢复原来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可以啊

这样还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装配体里打开零件,再另存,就行了

这样可行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点评):
去掉勾选就可以了

网友:
把螺栓放到你放零件的文件夹里。

网友(2017-06-05):
谢楼主分享,终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