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辛苦苦想出个方案,结果被老外给注册专利了!哭晕在厕所啊

楼主(2016-03-08):
       最近新做得一个水泵控制浮子方案,要求水位达到高水位开始工作,然后到低水位停止工作,这个本来很简单,但是老板要求大批量生产要求控制成本,又要质量稳定,最好肯定是机械式的了,零件肯定是越少越好了啊,因为使用环境是在水中,使用又频繁,最后决定把控制浮子和微动开关分在两个腔中,微动开关不接触水,增加了可靠性,难点就出在了,高水位到低水位得过程中要保持水泵工作,还要不接触传递力,想了好几个方案,最后选用磁铁相吸原理传递力,然后在低水位使用浮子重力脱开,高兴了一晚上,结果今天开会,客户提出这个已经有专利了,老外申请了,还被一顿批……

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好得方案啊,万分感谢啊。

网友A:
楼主这个标题有歧义啊,我还以为你的方案被老外窃取了呢

网友(点评):
是啊,我也这么以为呢!

网友:
楼主不厚道,磁翻板。

网友(点评):
是滴,搞个浮球就可以

网友B:
老外在这方面研究多年,专利不容易。

被批可能是不知道你的情况,说你抄袭蒙人呢。

这次不成下次来。有这样的激情和知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标题有歧义啊,我还以为你的方案被老外窃取了呢

我们这起步晚啊,很多技术都要受限制了,老外得专利申请得保护范围太广了,只要使用到磁铁相吸相斥原理得,都是侵权,其实我们的方案具体结构还是不一样得

网友(点评):
那你直接吃东西申请专利。

网友(点评):
亲建议看看专利法,应该不会保护这个原理,只是保护的一个什么结构吧。找到对方的专利原文,仔细分析人家的权利要求,避开权利要求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外在这方面研究多年,专利不容易。

被批可能是不知道你的情况,说你抄袭蒙人呢。

是得,他们起步早,搞专利圈得地又特别大,搞得我们发挥空间又小很多啊,因为我们都是做出口生意得,根本就不能碰得

钻石卡贵宾 -1 楼主的、得、地不分。文字看得实在别扭。

网友(点评):
楼主的、得、地不分。文字看得实在别扭。

网友(点评):
楼主非主流啊

网友(点评):
好好学学语文,,,

网友:
专利就5年10年,一般最多就是个PCT,但不具约束,只是你不能再申请PCT,国内还是可以申请专利的,但如果同类产品已在国内销售,极可能不批。

网友(点评):
天朝的情况不同,已经市贩一二十年的产品照样可以通过专利审核 ^_^ 保护费照收却未必能保护

网友C:
分析老外的专利,劈开保护的地方。让你搞别人没想过的方案,那就是让你发明创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析老外的专利,劈开保护的地方。让你搞别人没想过的方案,那就是让你发明创造。

我们产品是销往国外得,在人家地盘上搞不赢得

网友D:
这个纯重力就可解决,我12岁时做过实验简单可行,两个坠子一根绳子一块配重板,配重板上有电触点,靠绳子啦动接通火线。

网友:
这个没人申请,我问过。

网友E:
为什么不试一试接近开关呢?现在塑封的接近开关轻轻松松的IP68,直接装在水里。单个开关价格高于微动开关,但是省下电磁铁和结构分腔。成本应该不会上升太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纯重力就可解决,我12岁时做过实验简单可行,两个坠子一根绳子一块配重板,配重板上有电触点,靠绳子啦 ...

原理是说的通的,我也想过杠杆原理,可是密封方面不好解决,密封圈都是靠压力密封得,就不好传递力了,也有的由于使用频繁寿命也没法保证

网友:
还真的有歧义

网友F:
这也没方法,国外专利保护比较全面

网友:
12楼的接近开关是个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试一试接近开关呢?现在塑封的接近开关轻轻松松的IP68,直接装在水里。单个开关价格高于微动开关, ...

是个好点子,我得好好想想,只要能解决中止停留问题就挺好,想起来了还得问问接近开关得报价,我们是做大批的,得考虑成本,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也没方法,国外专利保护比较全面

恩,审查得也严格,碰了,赚的钱还不够陪呢

网友:
就是个液位计吧  搞个浮球用探头检测不就行了?

网友:
专利问题还是挺重要的,最好提前搜索一下相关专利才好啊。可以借鉴思想,还能无意造成避免所谓的“抄袭”。

网友:
我们水箱用的光电开关也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
这是防爆发动机尾气控制机构,可不可以从这个来灵感(这个图少个浮子)

网友:
你应该跟领导说,方案肯定是自己想的,因为根本没有看专利的习惯……
————————————————————————————————————————
楼主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得,他们起步早,搞专利圈得地又特别大,搞得我们发挥空间又小很多啊,因为我们都是做出口生意得,根本 ...

前辈确实很认真~

网友:
这种情况很正常啊,能怪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标题有歧义啊,我还以为你的方案被老外窃取了呢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在做方案前,是不是要进行专利检索下

网友:
去看看小型电锅炉,水位低于某一点就会停止加热,机械浮子式的,和你这个要求异曲同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得,他们起步早,搞专利圈得地又特别大,搞得我们发挥空间又小很多啊,因为我们都是做出口生意得,根本 ...

好文学功底

网友G:
原理性的东西应该不受保护吧,你结构上跟他不一样就行了

网友:
听楼主的介绍,好像是浮球开关啊,现在淘宝上卖家一大把

网友:
研究下对方的专利,看有没有漏洞,然后修改结构,避开其专利。

以后的产品记得申请专利,哪怕写的不好,避免被老外垄断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理性的东西应该不受保护吧,你结构上跟他不一样就行了

专利内容写的范围够大就能达到技术专利的保护垄断,这也就是说的基础专利

网友:
我觉得可以稍加改动,重新申请专利

网友:
两个坠子一根绳子一块配重板,配重板上有电触点,靠绳子啦动接通火线。

网友:
没有那么麻烦吧,家里楼顶的水箱就是一个浮子,固定的长度根据水深自由安装,原理和家里的台扇一样,翻倒就停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