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缝合针热处理变形大怎么处理?

楼主(2016-03-08):
请问缝合针直径1mm左右,长100mm左右,淬火热处理后变形过大怎么办?

网友:
校正吧。我见过拉刀校直。

网友A:
我看书上说,细长的物件需要成束油淬或者空气淬火这样弯曲少;不成束时在两块薄铁板间一边滚动一边淬火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书上说,细长的物件需要成束油淬或者空气淬火这样弯曲少;不成束时在两块薄铁板间一边滚动一边淬火

请问你还记得在什么书上看来的吗?可否告知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还记得在什么书上看来的吗?可否告知一下?

热处理108招秘诀 日本人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108招秘诀 日本人写的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