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个什么装置?

楼主(2016-03-08):
这装置工作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
怎么看起来像气缸,跟液压缸工作原理一致

网友:
右边是一个气缸吧。整体看上去像一个定量灌封(流体,液体或者空气)的装置。

网友:
有点像角座阀。

网友:
我看像旋转接头吧。上面管子可能要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