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如何加工最快最方便,用什么刀具

楼主(2016-03-08):
大家看一下那个圆弧如何加工最快最方便。看对称度,尺寸公差只有+/-0.05的公差

网友:
楼主,你好:
      私以为这张图及设计的水准也太次了。
      1、尺寸不完整,中心线,轮廓线都缺。图上标个没有基准的平行度,你说是对称度,这不胡来吗。
      2、顶部两个尖角,很难保证加工、运输、装配过程不发生形变的。
      说话比较直接,谢谢!

网友:
直接像用球刀往里跑

楼主:
请看一下,圆弧怎么做的好,注意对称度和公差

楼主:
@把刀用好 请看一下,圆弧怎么做的好,注意对称度和公差

网友:
好像佛珠的刀,中间少个钻。

网友A:
有这种车内球面的车刀的。
https://www.iscar.com/eCatalog/i ... IS&app=267&GFSTYP=M
详细尺寸需要确认,这只是一个示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车内球面的车刀的。
https://www.iscar.com/eCatalog/i ... IS&app=267&GFSTYP=M
详细尺寸需要确认 ...

大哥,看一下截图,断续切削的。

网友(点评):
断续么刀片槽型材质选择和应用有点来去,刀具形式跟连续切削还是一样的。

网友:
本人数控刀具生产厂家!你可以给我加工图纸,我这边给你设计刀具!有需要可以联系!qq89407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