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接到一个项目,这个难题用什么办法好?

楼主(2016-03-08):
紧急接到一个项目
从一堆纤维中选取出长的
加工后纤维丝从10mm-40mm不等,要选出期中30mm以上的
纤维丝类似于聚乙烯成分,0.8mm宽,0.1mm厚,互相卷曲缠绕,
现在要设计一种机构筛选出30mm长度以上的

由于没有现场照片,我找一个相似的原料
实际纤维丝比这个要弯一些,有一点缠绕。

初步的想法是先用风力把这些纤维吹散,再用静电吸附,长的纤维自然很重,就吸不起来掉下去了。
还有一个是让纤维丝掉进一个风力涡流中,长的丝被甩在外侧,再从下部收集。

诚心向大家请教
很急的一个方案,哪位能提供可行、高效率的思路,私信或者跟帖都可以,好的方案会以资感谢~
严重感谢!

补充内容 (2016-3-8 20:24):
感谢@西斜 的提议
出料的时候尽量宽一些;下面风往斜上吹,呈抛物线,可以试着调节初始角度,看落下的纤维分布,选择适当的抛物角;

补充内容 (2016-3-9 21:03):
感谢@谭荣兵:记得好几年前看我爱发明有一个是分离不同长度的猪毛的,或许有启发

补充内容 (2016-3-9 21:03):
感谢@eastrong:先将纤维散放在金属平板上,至于怎么散放,最好是很均匀的一层,是采用风吹散还是别的方法,这个待定,应该不难。然后给这块金属平板通上带负电荷的静电,接着再用一块通正电荷静电的金属平板或者...

网友A:
看上去像红萝卜丝

网友(点评):
人家都说了没有现场照片,找的一个相似的原料。不过,放的这个,我自己认为确定就死鸿是红萝卜丝。因为这尺寸明显不是宽度0.8MM,厚度0.1MM的。

网友:
合成纤维or天然纤维?,有没有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像红萝卜丝

好眼力。

网友(点评):
吃货?美食家?

网友(点评):
大侠好厨艺

网友(点评):
红辣椒油是一个好点子。口味更重的可以放芥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眼力。

网友:
出料的时候尽量宽一些;下面风往斜上吹,呈抛物线,可以试着调节初始角度,看落下的纤维分布,选择适当的抛物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眼力。

我能说看到这张图片,我笑了吗

网友(点评):
我也笑了哈哈哈

网友(点评):
其实,我憋了很久。最终决定不放网址,放了张截图。

网友:
图片挺逗啊

网友:
看一下纺织企业的梳毛工艺吧

网友(点评):
从的描述看应该是化纤,为啥会存在这种问题?直接裁切成所需要的长度整理一下就行了啊

网友(点评):
这个是裁切之后的剩料,不是直接加工的。比化纤腰粗

网友:
天津港出来的

网友:
看到这盘胡萝卜丝,我感慨苦了机械设计人员

网友D:
用风车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能说看到这张图片,我笑了吗

别把楼带歪了,搬个小板凳,坐等各路大神的好点子。。

网友:
互相卷曲缠绕,这口不好处理啊

网友E:
有个问题,你这里的纤维分类,是离散型数据还是连续性数据?
举个例子:会不会随机出现10~40之间随机一个数字长度的纤维?
如果是离散的,还好办,先分散,然后采用静电吸附,这样纤维长的自然吸附不住掉落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问题,你这里的纤维分类,是离散型数据还是连续性数据?
举个例子:会不会随机出现10~40之间随机一个数 ...

静电吸附有一个问题,如果纤维是横着吸在静电板上,那么就不会掉下来。甚至比短的纤维吸的还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风车吹啊,

吹完还是要分类啊

网友:
多排多头多孔变节距锥径铰龙,不细说自个儿琢磨去,来提醒不回。

网友:
想想标签机的离型纸剥离那块儿,应该有戏。。。

网友:
记得好几年前看我爱发明有一个是分离不同长度的猪毛的,或许有启发

网友F:
我的方案是:先将纤维散放在金属平板上,至于怎么散放,最好是很均匀的一层,是采用风吹散还是别的方法,这个待定,应该不难。然后给这块金属平板通上带负电荷的静电,接着再用一块通正电荷静电的金属平板或者梳子、筷子之类的平行靠近带电纤维丝,纤维丝与纤维丝之间因为是同种电荷,相互排斥,彼此应该是不缠绕的,带负电荷的纤维丝与带正电荷的第二块金属平板是“异性相吸”,但是二者并不接触,这个时候纤维丝应该是直立的,直立的时候,30mm的应该比10mm的“个高”,怎么挑出来就不用多说了吧。

头发与静电

头发与静电

吸铁石与铁屑

吸铁石与铁屑

同性相斥异性相吸

同性相斥异性相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眼力。

666

网友:
难度很大,这个纤维是合成纤维,刚开始不同长度怎么会混一起,是否可以在前道工序解决,可以定长切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方案是:先将纤维散放在金属平板上,至于怎么散放,最好是很均匀的一层,是采用风吹散还是别的方法,这 ...

我能想到的就是用手捡
。。。。

网友:
以前见过分离弹簧的设备,具体的楼主再找找

网友H:
找了半天,这个有点类似可以参考下
纤维分级筛的开发和应用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zmo_b9aU2x8lLbedXk_nSkO-faKqM82eKzEzpCozyyRd3nQpxi32W39N0CS7u_jp43WjK9VPxRWI3zP9ruWeGJwH7rQM0BamVPF3zofxuty

网友:
确定不是胡萝卜丝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能想到的就是用手捡
。。。。

至于最后那一步怎么把“个高”的挑出来,可以想象一下,长的短的都直立的时候,用一个类似苍蝇拍子的、粘着双面胶的工具,当然了大小视情况而定,在那些“个高”的纤维丝头上轻轻粘一下,然后正、负电荷同时断电,“个高”的纤维丝就粘在了工具上,没有被粘上的就倒伏了,然后用吸尘器之类的东西把工具上的纤维丝吸下来。后面就是重复前面的操作,“个高”的就收集到一起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能想到的就是用手捡
。。。。

就算用机械手+视觉,估计也不好使。因为会缠绕。

网友J:
离子风去静电,剩下的参考农村去秕谷的“风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方案是:先将纤维散放在金属平板上,至于怎么散放,最好是很均匀的一层,是采用风吹散还是别的方法,这 ...

我对直立表示怀疑,怎么保证直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算用机械手+视觉,估计也不好使。因为会缠绕。

如果把纤维彻底分散,平摊到一个传送带上,在进行机械视觉+机械手的操作,可行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离子风去静电,剩下的参考农村去秕谷的“风车”

您意思是用离子风给纤维加上静电?

网友(点评):
离子风是去除静电,避免产品因为静电互相吸引缠绕,然后风吹的原理是,轻的能被吹得更远,重的会落到较近的地方,羽绒服中的羽绒也是这样分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至于最后那一步怎么把“个高”的挑出来,可以想象一下,长的短的都直立的时候,用一个类似苍蝇拍子的、粘 ...

怎么保证是直立的呢?头发排斥是因为头发都有根部和头皮相连,相当于有一段是固定的,而纤维是两头都自由,不一定会直立,我试验一下在回复您!谢谢

网友:
还有一个方案:原理是利用液体的浮力,把纤维倒入液体中,搅拌使它们彻底分散,然后静置一段时间,纤维丝因为体积的不同,会分布在液体的不同高度上,也就是说会分层。具体如何实施,选用什么液体合适,你要自己计算了。

常用液体密度表    http://www.18show.cn/show/469/Article_16732.html  其中水比重为1  酒精比重0.8  汽油比重0.7
聚乙烯 密度0.86~0.96g/cm3

聚乙烯在水中不会下沉的,可以考虑使用酒精或者汽油作为工作液体,它还具有常温下不溶于一般溶剂的特点。只要下沉就会分层,只要分层就可以筛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了半天,这个有点类似可以参考下
纤维分级筛的开发和应用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zmo_b9aU2x ...

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怎么保证是直立的呢?头发排斥是因为头发都有根部和头皮相连,相当于有一段是固定的,而纤维是两头都自由 ...

还有一点要注意,聚乙烯电绝缘性优良,所以,在用静电的时候,需要喷点水使其导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点要注意,聚乙烯电绝缘性优良,所以,在用静电的时候,需要喷点水使其导电。

路过学习

网友K:
楼主你的问题我帮不上忙,抱歉,不过我也很好奇是怎么实现这个功能,如果成功了,希望你回复给大家啊

网友:
还有一个方案:利用重量来过滤长短纤维的。首先是使纤维彻底分散,然后在传送带上一根一根排列,中间路过一个重量传感器,1公分长的纤维丝重量大概是1/1000克,3公分的纤维丝重量大概是3/1000克,重量传感器设定一个数值,比如2/1000克,比这个重的一队,比这个轻的一队,这样就能分开长短的纤维丝了。难点就变成了,怎么让纤维丝彻底分散以及怎么在重量传感器上分队。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你这个难题就解决了。

彻底分散可以考虑传送带平面上设有若干长条小凹槽、一块挡板、静电装置(使纤维丝带同种电荷互相排斥)、振动装置,纤维丝只能进入小凹槽才能继续随传送带传送,否则就被挡板阻拦无法向前传送,然后单个的纤维丝随传送带前进路过重量传感器,符合要求的重的或者轻的被分拣出来归堆,从而实现要求。抛砖引玉,仅供参考。

网友:
利用风力旋流分离法,旋风分离器直径800左右,高度在1200-1500,进口风速控制在4000以下,应该可以,具体工作参数要进行计算,实际应用还要根据物料的亲水性、单根未来的体积、单重,环境潮湿度,环境温度,空气的洁净度进行调整,应该可以实现的。

网友:
还一个方案:利用重力的,我计算了下,聚乙烯密度取900kg/m3(860~920)的时候,0.8*0.1*40大小的纤维丝重量是2.88/1000g,短一点的纤维丝重量应该是在1/1000g。现将物料摊放均匀,然后利用静电力吸附,静电力的大小要在2/1000g*9.8N这个数值,这样的话,重力低于2/1000*9.8N的重物就被吸附起来的,剩下的就是重力在2/1000*9.8N以上的重物了,也就是20mm以上的长纤维了。

20mm纤维丝的重力G=mg = 密度*体积*9.8 = 900 * 0.8 * 0.1 * 20 * 9.8 * 10E-009 = 1.41 * 10E-5 (N)

只要静电场力比这个数值稍大,吸附起来的就只有20mm以下的了。

网友:
设置两相对平行的接高压直流电的板,距离待定,电压实验确定,物料可以如同植于板上,也许下端都可以与下板接触,可能有例外(即与之相反),高度差可作为分选基础,如果可以,将此结构改为传动带,可以连续工作,

网友:
想法挺多啊。

网友:
希望楼主去实验,把成功的方法也记得分享上来。

网友:
好多想法,不知道楼主最终采用哪种了

网友:
静电不了解,不知道靠不靠谱,但我也想不出来什么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的问题我帮不上忙,抱歉,不过我也很好奇是怎么实现这个功能,如果成功了,希望你回复给大家啊

好的

网友:
看见这个图片想吃凉皮了

网友:
小白前来学习,不过很好奇楼主这个分料有没有速度要求,还是说慢点都没事,只要能分就成?
我有个不成熟而且感觉很慢的想法,能不能用振动盘上料然后一个一个的下,抖到一个带压力感觉器的输送带上,厚度宽度一样的话那么长度不同则重量不同,用重量做筛选条件,超过30mm的重量就往下走,没达到就气缸剔除。不过怎么用振动盘一个个的下料是个问题,俺也就是瞎想一下。希望楼主早日想出办法。

网友:
感觉难度好大

网友:
又仔细看了下楼主的描述,其中提到,再使用静电吸附的时候,出现了长纤维也被吸附了的情况。我想了几种方案,发现最可靠的还是静电吸附,只要解决长纤维丝被吸附的矛盾,还是经济可行的。因为纤维丝是在是太轻了,即便用了重量传感器或者压力传感,效果估计也不乐观;用浸液分层法也不行,密度在900kg/m3这个范围,放在水中是漂浮的,放在酒精或者汽油中是沉淀的,无法分层。

原本想当做附件下载的挣点威望的......威望太少了,级别升不上去,很多权利享受不了。

静电吸附计算过程

静电吸附计算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方案是:先将纤维散放在金属平板上,至于怎么散放,最好是很均匀的一层,是采用风吹散还是别的方法,这 ...

不会直接吸上去吗

网友:
敢问楼主这个东西可以见水吗?如果可以那就把它们一起放到水里,并且在水里漂着。靠流动的水进行分离就可以了。在分离处设计处一排排的水槽,保证每个槽每次只通过1到2个产品,然后在槽的另一端靠人工收取较长的产品即可。

网友:
肉炒萝卜丝

网友:
不大懂,帮你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纤维彻底分散,平摊到一个传送带上,在进行机械视觉+机械手的操作,可行性怎么样?

网友:
这么轻的东西 分离有难度 坐等大侠解决

网友D:
又重新看了这个帖子,感觉是个棘手的问题。现在主要考虑的是空气动力学问题,或是悬浮液体问题。还有就是利用电磁问题。至于选择的话,个人觉得在空气流动,搅拌,应该是可以的。想到能否在空气中让它分散,或是加工搅拌机构?感觉现在要从思路上去走,分类型去走。搞个头脑风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重新看了这个帖子,感觉是个棘手的问题。现在主要考虑的是空气动力学问题,或是悬浮液体问题。还有就是利 ...

从空气中分散的话,我想到的就是用带静电的风吹散,风力+静电排斥力使其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