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齿形卷钉两头倒角,谁做过?

楼主(2016-03-08):
长度11mm,外径2.0;
之前做过实心钉和空心钉,90/分钟,效果挺好的.
但是这种齿形卷钉用那种方法两头一挤压中间就会鼓起来. 谁有好办法吗?

网友A:
两头挤着中间变形就中间给套个套管呗。我也是来围观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B:
齿形卷钉壁厚多少?倒角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头挤着中间变形就中间给套个套管呗。我也是来围观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加套管取料不方便,而且套的浅了在中间偏两边一点还是会鼓,套多了倒角的空间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形卷钉壁厚多少?倒角多大?

壁厚0.2,倒角0.5

网友(点评):
这要在卷成形时同时完成倒角。

网友(点评):
两头一挤压时外圆加保护限制中间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套管取料不方便,而且套的浅了在中间偏两边一点还是会鼓,套多了倒角的空间没有了.

要我做的话我肯定要先试验一下下面这个方法
工作机构主要三个部件。一个用套子,大概20长,反正比工件长就好了,然后再来两个推杆,套子的两端一段一个,推杆头做成内球形,也就是你说的倒角(我这里想象你的倒角不是用去材料的方式),然后两头一推,倒角完成,一头杆子抽出,另一头继续推出工件后再退出。要是这样可以达到工件的倒角要求,那就在一块铁上弄上十七八个的孔,一次就能加工n'个。

网友:
不会  看大神们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我做的话我肯定要先试验一下下面这个方法
工作机构主要三个部件。一个用套子,大概20长,反正比工件长 ...

谢谢你的建议,意思我明白了,这种方式如果卷钉两端一点倒角没有的话应该是实现不好的吧,可能需要先轻微倒一点,比如C0.2;

我在考虑下,整出方案后再请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