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加工到齿轮处、刀具容易磨损,怎么办

楼主(2016-03-08):
见图钻头加工到齿轮处、刀具容易磨损。各位大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或怎样设计钻头?

网友A:
你要钻多深孔

网友B:
换钻头,不用普通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钻头,不用普通钻头。

现在用的就是硬质合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钻多深孔

深度14.5

网友:
磨三尖钻

网友:
一定要钻这么深的话,在钻到硬物前改切削参数吧。

网友C:
如果是加工中心的话,

后面那1-2mm的余量,钻头退出,换6mm的蓝色涂层铣刀插铣到位。

网友:
钻到齿轮处降低转速和进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加工中心的话,

后面那1-2mm的余量,钻头退出,换6mm的蓝色涂层铣刀插铣到位。

这们做的话效率就低了、不能铣只能用钻头打、哪是一个M8的螺纹孔

网友:
碰到的地方大么?只是螺纹底孔底角应该没要求如果碰到地方不大就考虑避开吧,做成台阶钻或者复合钻尖角之类的

网友:
可以用三尖钻啊 加QQ16703144787

网友:
本人刀具生产厂家!专业生产各种数控刀具!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qq89407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