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一端连接电机另一端连接高温区内,求结构设计

楼主(2016-03-08):
轴的一端连接电机另一端连接高温区内(1300°),轴需要穿过高温区的壁板,实现转动。

轴的扭矩不需要考虑,只是需求一种轴和高温区中间连接部分的结构设计。

哪位大神前辈知道一下啊,谢谢!

网友A:
看你怎么传动了,磁力传动是可以保证不接触的
1300度其他方式估计扛不住

网友(点评):
这么高温度还得考虑永磁铁会退磁

网友(点评):
也是的,不过在外面水冷要比里面来的简单

网友B:
是担心轴传热对电机不好吗?
连接部分可以参看高温风机的传动箱,需通冷却水,不知是否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怎么传动了,磁力传动是可以保证不接触的
1300度其他方式估计扛不住

首先非常感谢您们的指点,
消磁倒是应该不会,可以再壁板内侧加隔热层,磁力传动器放在壁板的外侧,可是空间可能不足,只有大概80mm高的空间,
您在想想还有什么方法不?什么谢谢!
我初步的想法就是中间接硅酸铝隔热板,然后两端分别和轴连接,您给评估一下这种连接可行不?

网友(点评):
你这个如果隔热板不是密封的,你这1300度,怎么保证不导出来,就热辐射就高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担心轴传热对电机不好吗?
连接部分可以参看高温风机的传动箱,需通冷却水,不知是否满足你的需求

是的!主要是电机轴向需要断热,冷却水这种方案是可行,但是我的设备用不了。没有冷水机,而且结构也会很麻烦。

我这个设备这个轴还需要在垂直轴向的方向上运动。

再次感谢,您看看还有别的方案不?简单一点的,又可以隔热的!

网友(点评):
如果你确定是1300的高温,直接使用硅酸铝隔热那你就等着坏电机吧。 不太了解你的实际工况。 看你的工作环境应该比较特种,冷水机这种便宜货都舍不得买?抠

网友(点评):
硅酸铝纤维,很多高温炉都是这些,应该可以隔热,至于具体怎么隔,要计算过

网友(点评):
隔热空气是可以,关键是还要传递力矩啊,传动部分是没办法隔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主要是电机轴向需要断热,冷却水这种方案是可行,但是我的设备用不了。没有冷水机,而且结构 ...

多加几个联轴节,把轴分成几段,减少直接热量的传递。

网友:
轴之间加隔热层,连轴器也用导热差的结构。

网友:
我觉得6楼的方法较好,我在帮你提高下,就是自己设计联轴器,在联轴器中间加绝热层,并且开通风孔,估计两到个联轴器就ok了,都不用任何冷却。

网友C:
问一句,在高温区的轴是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主要是电机轴向需要断热,冷却水这种方案是可行,但是我的设备用不了。没有冷水机,而且结构 ...

用硅酸铝做一个60mm厚的法兰(中间实心),然后两端中心开孔,分别连接电机轴和高温区内的轴,不知道可行不!想试试,各路大神,有做过高温炉之类产品的,给点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句,在高温区的轴是什么材料?

您好!初步选的材料是310s,打听了几家耐高温不锈钢的商家,说有比310s性能好一点的钢,还在选!

您有什么好的选择吗?可以指点我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初步选的材料是310s,打听了几家耐高温不锈钢的商家,说有比310s性能好一点的钢,还在选!

您有 ...

310S不锈钢最高工作温度 1200 ℃,连续使用温度 115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310S不锈钢最高工作温度 1200 ℃,连续使用温度 1150 ℃。

其实我的炉子工作温度就是1150摄氏度,310s勉强可以用!
我问了几家都是310s,我还是想选用耐温再高一点的材料。所以还在选!
您有什么好的选择吗?指点一下呗!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您们的指点,
消磁倒是应该不会,可以再壁板内侧加隔热层,磁力传动器放在壁板的外侧,可是 ...

这个是我大致画的一个示意图!白色和黄色的都是硅酸铝,然后黑色的是钢,我想的方案就是这个样子的,各路大神给看看,帮我想想好一点的方案!
拜谢!

网友:
目测达到航天级的水平额。。

网友:
这是不是辊底式加热炉???常规设计呀,1300加热什么?硅钢?特钢?

网友: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具体意思,但是有一种材料叫“气凝胶”,绝热!!

网友D:
高温区的轴可以用陶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温区的轴可以用陶瓷啊……

陶瓷?具体材料是什么呢?
陶瓷能承受扭矩吗?很容易断裂的吧

网友:
传动精度很高吗,负载轴头出来用链条减少热量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