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硫化机除味系统的吗,进来探讨下集气罩的问题

楼主(2016-03-08):
最近来了一个硫化机除味系统的项目,整体方案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在集气罩上面难住了。
最开始的想法很简单,贴图如下

考虑到硫化机设备比较高,后来又把罩子加长了,后来专门做了实验,虽然有效果,但效果并不是特别好,请教各位大侠,有木有做过类似的东西?
现在还在查这方面的资料,欢迎讨论,说不定讨论的过程中就发现了好的办法

网友A:
除味应该和吸油烟道理差不多,集气罩应该不是关键,吸气量才是关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味应该和吸油烟道理差不多,集气罩应该不是关键,吸气量才是关键吧?

吸气量已经考虑了,做得很大了。就这样效果还是不好。这之前是另外的公司做得这个项目,他们就是因为吸收的效果不好,甲方才采用了我们的方案,我们对集气罩做了两次改进,效果提升还是比较显著的,只是还是不能完全满足甲方的要求。

网友:
应该跟你的风机的风量有关,

网友:
吸油烟机的原理

网友:
外行人看热闹,你还是自己查资料设计吧

网友:
我们这里也搞这个,不过是环保评审用的,做做样子

网友B:
硫化机的只有在产品进行硫化的时候,高温产生烟雾。就像为了解决产品的气泡问题一样,采用抽真空的方式,吸走里面的空气。那么。如果产品不需要进行抽真空的动作,可以利用此装置进行吸走烟雾。现在的硫化机基本上都有配置真空罩,密封效果非常好。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硫化机是平板是还是其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硫化机的只有在产品进行硫化的时候,高温产生烟雾。就像为了解决产品的气泡问题一样,采用抽真空的方式,吸 ...

有平板硫化机,也有真空硫化机,大概有6种共100多台不同的硫化机。
我对硫化机不是特别了解,不知大侠能否再详细讲讲真空罩的情况,十分感谢

网友:
真空罩在产品硫化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一般根据产品的形状和胶料特性来决定是否使用。虽然硫化机的程序里面可以设置产品的排气次数,但当生产硫化较为复杂的产品时,有部分的空气还是存在模腔里面而没有被排除。这是因为模具是处在一个开放的环境当中。随着主机的排气上下动作的进行,同时还会产生新的气流。而抽真空硫化机就是解决了这一问题。当胶料放入模腔,主机上升,合模开始,此时真空罩就会下降与下模板紧贴,进行抽真空的动作。此时无论硫化程序设置的有几次的排气动作都是没有问题,真空罩会随着主机的动作而动作。因为整个的模具已经被真空罩完全的包围,里面已经是出于真空状态下,这样,胶料在经过高温,高压,原始形态发生变化,流动成型时就不会产生气泡,保证了产品质量。
当产品已经基本成型,硫化时间过了一半的时候此时出于真空罩上面的电磁阀会打开,处于真空泵里面的空气会流入真空罩,然后真空罩上升。如此完成一个动作的循环。当然抽真空的时间都是可以进行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