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CAD的图纸转成SolidWorks?SW里有这样的工具吗?

楼主(2016-03-08):
刚接触SolidWorks,手边有大量的CAD图纸,有办法转成SolidWorks的3D模型吗?SW里有这样的工具吗?

网友:
应该目前还没有此类工具

网友:
你可以尝试先用CAD转Inventor(CAD一家的,兼容),然后Inventor建模,最后转中性格式到SW

网友(点评):
满嘴的胡扯

网友(点评):
不明觉厉

网友:
Solidworks基本功能

请参阅“帮助——SolidWorks指导教程——AutoCAD和SolidWorks”

网友(点评):
有那时间够画俩模型的

网友:
3楼得可以

网友: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网友:
可以先把CAD三视图组装成三维的。再把他倒入到SW里面画三维

网友:
额 软件不会自动帮你识别三视图的 只有在草图里装入2维图

网友:
修改图档,放进sw里面一步步绘3D

网友(2016-04-19):
应该还没有那么高级的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