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浸锌表面有黄色是怎么回事?求助了

楼主(2016-03-08):
        我们热浸锌的东西。按说零件表面应该是银白色的,怎么这次表面有这种黄色的东西?热浸锌厂家说这是专门做的防止锌层生锈腐蚀的一层东西,是好的。请教各位高手,是这样子吗? 谢啦) N/ t: S4 X( s: }7 {

网友:
不对。

网友(点评):
不对?能详细说说吗?谢啦

网友:
钝化液不纯,如果是封闭层的有机膜,不应该是发花的

网友(点评):
看错,是热镀锌的,应该是锌缸杂质,温度有关

网友:
锌层出现局部氧化导致,是镀锌工艺有瑕疵。

网友:
感觉是氧化了

网友:
后处理没有洗干净吧

网友:
要真是防止锌层生锈腐蚀,那发黄色的部分应该均匀才对

网友:
明显是镀锌厂忽悠你们

网友:
镀锌厂家忽悠,处理温度、氧化、杂质以外,个人觉得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镀锌层的厚度,厚度合适的话,表面是银白色的,不会这样、、、

网友:
热镀锌绝对不是这样的,如果是也是冷镀锌,但这效果太差了,拒绝付款。

网友:
黄色看起来真的不应该的啊,

网友:
补充一下,你用清水擦拭一下试试,

网友(2016-04-07):
不像热镀锌,有点像电镀了,去他们工厂看看呗

网友:
像电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