垫片类物件与槽装配

楼主(2016-03-08):
   请教大侠们现有一垫片类物件要与槽配合:垫片直径大于槽(放置不会从槽里掉下去),厚度小于槽宽。配合就是垫片插入槽内,垫片外径面与槽相切

网友:
谁听懂了?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
我也在怀疑我自己的理解能力,表示实在看不懂。

网友:
记得某个前辈跟我讲过,两个世纪前的欧洲某个世界有名的发明,不是大家周知的发明人发明的,而是他的熟人。只可惜,口才不好,竟被有交际能力的“兄弟”撬走了。。。

网友(点评):
元帅幽默!

网友:
好像大家都没听懂你要问的问题是什么 ,

你用什么材料可以做到这样的配合?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描述不清楚,看看这图能不能看清意思

网友A:
还是没交代清楚,两个零件原始状态分别是什么,堆积在一起先分拣开?还是一个在流水线上走一个在垂直工位上等着呢,还是各自堆在不同地方。各自材质是什么?建议查查物流类的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交代清楚,两个零件原始状态分别是什么,堆积在一起先分拣开?还是一个在流水线上走一个在垂直工位上 ...

我只要让这两个物件成效果图那样,两个物件分别画的零件图,用SolidWorks可以用配合命令吗

网友(点评):
哦,那好弄,一个宽度配合两个相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