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真空发生器吸力的问题,求大神解答。谢谢!

楼主(2016-03-08):
用12v的小型气泵接上真空发生器,再接上一个吸盘组。怎样能增大吸力呢?(气泵和真空发生器用的图片上的)

网友:
真空发生器的吸力都很小

真空泵好不少

网友(点评):
那看你是吸纸还是吸桌子

网友A:
这样配是客户没有气源吗?
建议直接上真空泵,2.2Kw的真空泵极限压力可以去到50(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配是客户没有气源吗?
建议直接上真空泵,2.2Kw的真空泵极限压力可以去到50(pa)

没有气源,在学校做个比赛。

网友B:
根据真空发生器耗气量反推电泵的流量,进气流量不足自然无法产生足够的真空流量,因为这是单级式真空发生器的硬伤,虽然它很便宜。

图中的CV-15 HSCK真空发生器,耗气量100L/min(额定压力0.5Mpa),真空流量仅有63NL/min。请看看你选的充气泵是否能够提供匹配的压力和流量。

改善的办法有两个:
1. 增大气泵
2. 使用低耗气量真空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真空发生器耗气量反推电泵的流量,进气流量不足自然无法产生足够的真空流量,因为这是单级式真空发生器 ...

网友:
吸力跟设置的真空度有关系,真空度大,响应的时间就长,就是说你用再小的真空泵,只要一直抽气,也能得到大的吸力(吸盘够大),就是慢,我的理解

网友C(2016-04-13):
如ahway所说,CV15的耗气量100L/min(额定压力0.5Mpa),真空流量仅有63NL/min,这款是单级的,你可以采用多级真空发生器,比如ABM,它的最大真空流量是220L/min,耗气量是87-125L/min

网友(点评):
Airbest 的发生器用流量计测试,真实数据可跟表格中的有差异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ahway所说,CV15的耗气量100L/min(额定压力0.5Mpa),真空流量仅有63NL/min,这款是单级的,你可以采用多级真 ...

表中的数值建立在理想状态下,现场环境不同,数据确实会有差异
举例是想说明在耗气量差不多的情况下,想要达到更好的吸力可以采用多级真空发生器

网友(2016-09-01):
增大吸附面积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