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17前瞻:直接集成3D打印机

楼主(2016-03-08):
在solidworks world2016,达索系统宣布,将在solidworks下一版本中直接集成3D打印机驱动。首家与SOLIDWORKS合作的3D打印机生产商是韩国的Sindoh公司,说起来这家公司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知道。实际上Sindoh是一家实力相当强大的公司,它拥有56年的历史,是韩国首款复印机和传真机的生产商,也是当前韩国最大的2D打印机和2D复印机生产商。与此同时,Sindoh是SOLIDWORKS在韩国的第一个用户,也是最大的用户之一。显而易见,这两家公司具有相当密切的合作关系。Sindoh公司生产的3D打印机品牌为3Dwox。不过,估计不久的将来很快就会有更多的3D打印机品牌被集成进SOLIDWORKS 3D设计软件中。

下面我们就以Sindoh的3D打印机为例,看看SOLIDWORKS软件里的3D打印功能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吧!从下面的图片里面,在SOLIDWORKS软件环境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Sindoh 3D打印机专用的命令栏。您可以像处理2D打印机那样添加本地打印机或网络打印机。我们可以设置打印质量、切片模型、自动添加支撑结构等等。一旦我们点击打印,就可以看到预计的时间和需要的线材量。而且,在任务面板上的右手边,我们甚至可以监控打印进度。您甚至可以同手机接通3D打印机上的摄像头以观看打印进度。

您甚至可以同手机接通3D打印机上的摄像头以观看打印进度

楼主:
a new 3DPrint technology, 3Dwox.This 3D Printer is easy to unpack.  The night got better.  The 3Dwox printer is easy to set up and easy to just start printing  The cartridge filament slides into place. Material comes in PLA and ABS.  Time to put the pizza in the oven.
There are two ways to print – directly through the  Sindoh interface and through the Sindoh 3Dwox SOLIDWORKS Add In.    Currently, the Add In must be downloaded from the Sindoh website and installed on your computer with SOLIDWORKS 2016.

楼主(2016-04-28):
视频演示: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U0NDM3MTY5Ng==/v.swf

网友:
图片和视频都太不清晰,根本看不清楚,楼主你知道吗?

网友(点评):
看不清是因为你根本没用心看

网友:
楼主,我本不想再这里提不想关的问题,但是我又不想单独开贴。所以冒昧的在这里向您提问了:
  关于sw软件启动的问题。操作系统  win10企业版x64  ,sw版本如下图,情况是,当我没有打开sw软件的时候,双击sw的文档会启动sw,但不打开文档。在开启sw的情况下,双击文档,只闪一下就没了,也打不开。只能通过文件-打开-。或者拖拽打开。我试过重新装sw,依旧这样。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另外在出现这情况是我安装了catia和proe之后出现的 。@寂静天花板

楼主:
各版本SP0都是不稳定的版本,出问题都是正常的,更何况你的win10也不一定是完整的版本。所以不稳定的概率大大增加。
建议下载SP3完整版,win10也必须是完整版的,不能是ghost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