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焊件白件防锈

楼主(2016-03-08):
设计了个拼焊件,材料Q235-B,这个零件是白件,买回来后,装到机架上,随机架一起电泳,想问的是白件需要防锈处理吗,如果需要,怎么规定,就简单的说零件表面涂抹防锈油?

网友A:
涂抹防锈油影响焊接!随机架一起电泳不就防锈了吗?是机架已做表面处理,防止白件在电泳前生锈影响电泳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抹防锈油影响焊接!随机架一起电泳不就防锈了吗?是机架已做表面处理,防止白件在电泳前生锈影响电泳效果 ...

这么说,就不用涂了,这个拼焊白件 也是需要焊接到机架上 整体电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