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做 motion分析时,不能计算算例,但能做动画

楼主(2016-03-08):
solidworks 做 motion分析时,不能计算算例,但能做动画。按照书上做案例,步骤都一样,但就是不能做计算案例,

网友:
你说的计算轨迹和速度Adams比较专业

网友A:
因为你根本没启动motion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根本没启动motion插件

不是已经启动了吗,如果没有启动,没有motion分析选项啊,我的理解是这样,请指导,谢谢

网友B:
点击"结果和图解"设置想要的参数啊,"结果和图解"在“引力”的右边

网友:
先下载下来收藏,谢谢楼主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击"结果和图解"设置想要的参数啊,"结果和图解"在“引力”的右边

在motion分析中运动都不能动,图解就更加不行了

网友:
这个以前练习过的,是不是少加了旋转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张

能加你qq吗?这个我的526257236
不知道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刚学motion 分析的,所有的案例都不能做motion 分析,动画那里就可以动, motion 分析就是不能动,就只是一个旋转马达模拟运动也不行

网友(2019-10-26):
我也是这种情况,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