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客户做一个自动检测缺陷的方案,请大家帮忙出个主意

楼主(2016-03-08):
近期给客户做一个自动检测缺陷的方案,要求检测的物件如图所示(厚度2mm,外圆120mm,中间小圆3mm);
要求实现的功能如下:1、自动检测中间小圆的穿透性,即中间的小圆要完全钻透,要规整!方法是从上向下用相机拍摄检测,底部可配合光源;如不合格报警即可;

2、重量检测,没见都有标准的重量,要求是给它设定一个重量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就合格,不在这个范围内就报警;
3、进入油池浸泡1分钟,
4、出油池,滤油3分钟,
5、完成!
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初步的方案设计,还不完善,后天晚上上方案图,大家给品鉴一下;
在此也听听诸位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案,上方案前完善下设计;
诸位大侠有的可畅所欲言!谢谢

网友:
怎么看,也不像是搞机械设计的人说出来的,而更像是不懂机械设计的需求方说出来的。。。

骑马的骑马,得说出材质吧。。。塑料?纸张?铁片?有机玻璃?布片?。。。。。。                      透明度?

网友A:
个人觉得有点困惑...你是想检验是否钻透还是想检验成百上千个件中心圆孔的一致性啊,
如果是钻透,那我觉得您这个方案有点复杂了,可以搞点好料,做一个直径3的小圆柱,然后用小圆柱穿一下就知道尺寸合不合格了...
如果是检验孔中心是否一致,那其实您更多的是要考虑圆盘的定位问题,只要定好位了,那中间的孔怎么样都能检测出来。

网友:
不管什么材质,1234都很简单。
这设备,完全没难度

网友:
同意楼上两位所说的。甲方可能对楼主没有交待清楚制造工艺,最好搞清楚细节,有时不仅仅是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有点困惑...你是想检验是否钻透还是想检验成百上千个件中心圆孔的一致性啊,
如果是钻透,那我觉得 ...

他要检测的肯定是确保通孔处于一个尺寸精度范围,不能大也不能小,相机检测方案也没有增加多大复杂度,可能就是增加光学检测系统的成本。感觉你的方案可能就类似通止规的方式了,可能结构上会增加复杂度

网友:
重量感应加视觉。

网友:
LZ上了视觉,肯定不是检测钻通这么简单。肯定还有尺寸误差等检测。lz的方案还是合理的。

btw,lz准备采用哪家的工业相机?

楼主:
顶起来了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