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效率会影响齿轮泵出口流量吗?

楼主(2016-03-08):
机械效率会影响齿轮泵出口流量吗?谢谢

网友:
极端点,你说效率为0,它还流个毛

网友:
我猜想你说的机械效率应该是通常说的摩擦引起的
所有应该不会影响出口的流量
只有容积效率才影响出口流量

网友(2016-06-23):
这个应该是不影响的

网友:
会的,效率是机械作功的效率,效率低与泵出口流量应成正比。

网友:
设计的时候,流量杨程一定,机械效率评估的高低直接影响适配电机的大小!  对于一个以定型的泵,因为磨损等原因机械效率降低,结果就是多方面的,不好一概而论,有可能电机会超载,杨程、流量都降低,只是流量降低可能性不大!

网友(2016-12-16):
影响流量的是容积效率,机械效率是因为泵的摩擦导致的,而泵的总效率是输出与输入的功率的比

网友:
泵的输出流量大小取决于工作腔容积的变化量,工作腔容积变化量是由结构决定的,所以机械效率不会影响出口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