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强度等级中10.9与10级的区别

楼主(2016-03-08):
有时候会看到螺栓或者螺母强度等级是10级的,这个怎么定的,为什么不是10.9,那在交流过程中说10级是不是10.9级。有谁清楚这个区别,感谢。

网友:
有9.9级,没听说过有10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品项可分为12.9级外六角螺丝、12.9级内六角圆柱头螺丝(杯头)、10.9级沉头内六角螺丝(平杯)、10.9级半圆头内六角螺丝(圆杯)、12.9级紧定螺丝(机米)、12.9级内六角塞打螺丝等各种类型。按螺纹分为粗牙、细牙,公制、英制、美制等。
12.9级是螺丝中的顶级品种,具有很高的硬度和抗拉强度,其洛氏硬度(HRC)可达39-44之间,抗拉强度可达1220N/mm2,但因为螺丝制造的形状不同,所以使用同样材料生产的沉头内六角螺丝(平杯)、半圆头内六角螺丝(圆杯)只能达到10.9级的最小抗拉强度。同样可以充分满足工矿企业特殊场合和部件对紧固件的高要求。
生产出优质的12.9级螺丝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原材料,热处理,实验室

网友B:
10.9级为螺栓的等级,10级为螺母的等级

网友(点评):
或者螺母强度等级是10级的

网友C:
10.9      其中10是强度1000Mpa     0.9是屈强比      所以屈服强度=1000Mpax0.9=900Mpa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0.9级为螺栓的等级,10级为螺母的等级

学习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0.9      其中10是强度1000Mpa     0.9是屈强比      所以屈服强度=1000Mpax0.9=900Mpa

学习到了谢谢

网友:
有class跟grade,附图参考。。。
提个头,你要的答案请自行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到了谢谢

不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到了

不客气

网友:
螺母强度等级比螺栓低一点,螺母拧坏了螺栓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