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炮的图纸练习3个半小时太慢了

楼主(2016-03-09):
话说proe没用过快捷键,画图画起来有点慢,各位分享一下有没有快的方法,看看这个图最快画完的哥们要多久呢,画完后装配图一把叉就叉掉了,一夜回到解放前,被自己蠢哭了,不过幸好截了两个图,,,,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避免呢?比如每完成一步或是隔一段时间就能自动保存的那种。

网友:
避免此类失误的方法就是聪明起来,再一个换软件。

网友A:
不用像楼上说的换软件的,PTC公司早就有解决此问题的办法了,告诉你个方向,PROE每次打开都会产生一个轨迹文件,一般系统会自动命名trail.txt.n后面的n是流水号,你根据时间把你画这个大炮时产生的trail文件用记事本打开,把后面的一段文字去掉,然后打开PROE,里面有个播放轨迹文件按钮,从这个按钮里面打开你找到的TRAIL文件,你会发现PROE会自动一步一步把你的大炮画出来,TRAIL文件记录了你从打开PROE到关闭之间你的一举一动,PROE只是PTC公司PDM系统中的一个CAD设计软件,所以,PROE有很多你根本都想不到的功能,具体TRAIL挽救文件的方法你可以百度!了解一个软件不容易,别轻易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像楼上说的换软件的,PTC公司早就有解决此问题的办法了,告诉你个方向,PROE每次打开都会产生一个轨迹文 ...

谢谢大侠,好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像楼上说的换软件的,PTC公司早就有解决此问题的办法了,告诉你个方向,PROE每次打开都会产生一个轨迹文 ...

谢谢。我先去试试。

网友:
我用SolidWorks做过。。。

网友B:
proe没sw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oe没sw好用

sw 出图不如inventor 好用

网友:
貌似不错的图

网友:
先下载下来收藏,谢谢楼主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像楼上说的换软件的,PTC公司早就有解决此问题的办法了,告诉你个方向,PROE每次打开都会产生一个轨迹文 ...

哈哈,又被自己蠢哭了,刚刚没备份txt文件,现在txt文件被我弄成了一锅粥了,这下神仙来了也没用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又被自己蠢哭了,刚刚没备份txt文件,现在txt文件被我弄成了一锅粥了,这下神仙来了也没用了吧。

有要进化聪明了,改动前做好备份呗

网友C:
制退器画错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退器画错了哈

这都被你发现了?不和谐 啊。就是侧面贯穿的那孔的位置找不到定位参数就随便给了个参数。但也就是差一两个毫米的样子,这都能看出来?牛人啊

网友(点评):
巴雷特是两侧都是两个方孔,前部也没伸出的枪管。平时最喜欢反器材了,一枪掀翻一辆车那种。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都被你发现了?不和谐 啊。就是侧面贯穿的那孔的位置找不到定位参数就随便给了个参数。但也就是差一两个 ...

这样啊,我这里是模型,模型来着

网友:
proe还是比较多人用的  我们公司基本都在用pr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