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选择

楼主(2016-03-09):
要选款步进电机,1秒内旋转36度带动拨叉,下1秒反向转回,之后暂停8秒,完成一个周期。1分钟动作6次。
问题是电机在1秒内启动和停止,如何做到?1分钟动作6次的频率怎么保证?

以前搞冶金设备,现在搞款实验仪器,有些手忙脚乱。冶金中有种飞剪,动作类似,但是要考虑启动力矩等等。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完全没问题的,看你扭矩大小选多大的步进,是否要装减速机.现在步进伺服价格降下来了,我昨天看一款2.2NM,额转1000的57步进伺服,才500RMB,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还是要7,8百的......

网友(点评):
步进电机有额定转速一说吗?记得好像没这个参数呢!

网友:
这个跟电机选择没影响吧,基本考虑动作问题!

网友:
严重观望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完全没问题的,看你扭矩大小选多大的步进,是否要装减速机.现在步进伺服价格降下来了,我昨天看一款2. ...

对步进电机没有研究透彻,转速控制一定时,加大电流就可以加大扭矩???启动和停止在1秒内完成,加速减速可能就是毫秒级的,控制能够实现?

网友:
plc控制编程可以解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步进电机没有研究透彻,转速控制一定时,加大电流就可以加大扭矩???启动和停止在1秒内完成,加速减速 ...

完全可以实现...你没用过步进吧? 度娘下步进与步进伺服,你会有收获的.

网友:
步进没有额定这个说法,但是步进伺服有.

网友:
步进电机的实现,电控上可以直接实现吧,购买现成产品,询问生产商?至于你说的工序问题,应该是通过控制系统实现的。对于电机来说,它只是提供动力的部分,。

网友:
步进电机有开环和闭环,如工作负载稳定,转速不高的可以选用开环步进电机和驱动,开环步进是属同步脉冲控制,完全可以按控制程序精确完成要求。闭环步进是鸡肋,3楼所说的所谓伺服步进只是步进闭环,没有伺服扭矩调节功能,与开环步进一样属恒功率同步脉冲控制。
而如果负载情况复杂要求高,可用伺服电机,但伺服属异步脉冲控制,完成一个工作周期有一定时间差,编程要求高。

网友(2018-12-09):
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