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机加件的镀锌是电镀锌还是热镀锌

楼主(2016-03-09):
请问机加工件的镀锌是电镀锌还是热镀锌,图纸没有特殊要求,主要是防腐蚀,防生锈的作用,一般的表面处理厂家会用电镀锌还是用热镀锌?

网友A:
热镀的盐雾性能更好

网友:
电镀是不是比热镀要好?我记得上班时候,那时候拿过来的镀件表面还是较为粗糙的,所以比较怀疑是热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镀的盐雾性能更好

热度对防生锈更好,但是我的供应商好像每次都是给我电镀。

网友B:
机加工件,如果是用在室内使用的设备,通常采用化学镀锌,就是冷镀。价格低。如果是室外用的,则要采用热镀锌,防腐蚀能力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配合面需求,电鍍锌,即冷鍍锌,一般就几个0.001mm,热浸锌70个0.001mm,防锈看要求和质量把关,一般书面30 ...

请问(一般书面30年)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加工件,如果是用在室内使用的设备,通常采用化学镀锌,就是冷镀。价格低。如果是室外用的,则要采用热镀 ...

我搜索信息的的时候,有帖子的说是热镀锌费用更低

网友:
如果是有精度要求的零件,一般都是电镀锌,因为那个能保证厚度,还有表面光滑。
而热镀锌的话,适合那种尺寸要求不高的大一点的零件,而且厚度均匀不一,表面粗糙,不过耐腐蚀性也强,像我们山上见到的电塔之类在室外的工作条件恶劣的产品表面都是热镀锌

网友:
热镀锌价格好像高点,厚度厚多了

网友(2021-11-07):
热浸锌板优于电镀锌板,价格也贵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