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寿命计算公式请教

楼主(2016-03-09):
在网上看到一个刀具寿命的计算公式:
L=N*D*h/(318300*f)

L:刀具寿命,单位:千米
N:工件数量,单位:件
h:每件工件的被加工长度,单位:毫米
f:每齿进给,单位:毫米/分钟

我要请教的问题:
1,这个公式是正确的吗?
2,318300是怎么来的?

谢谢!

楼主:
原来这个公式和我自己理解的一样,只是形式改变了。
我自己理解的是:
L=3.14*D*(h/f)*N

1/318300*1000*1000=3.14

网友A:
进给应该是单齿的每分钟进给。另外还要乘上加工的工件数量。刀具寿命没必要也不可能换算成千米为单位。实际运用中要么按分钟来,要么按加工同类工件的件数来评判寿命。当然,钻头有按米数来评判的,不过那个是孔深乘以加工孔数的简单计算。

网友B:
请问L跟N  不是同样代表寿命么? 这样计算的意义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L跟N  不是同样代表寿命么? 这样计算的意义是?

3种刀具寿命的衡量单位:
加工件数
加工时间
加工长度

都可以衡量刀具寿命,都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给应该是单齿的每分钟进给。另外还要乘上加工的工件数量。刀具寿命没必要也不可能换算成千米为单位。实际 ...

网上的这个公式确实是错误的。正确的应该是:
L=3.14*D*h*N/(1000F

L,切削长度,米
D,直径,毫米
h,工件被加工长度,毫米
N,加工件数,个
F,进给,毫米/分钟

楼主:
引用 楼主:
网上的这个公式确实是错误的。正确的应该是:
L=3.14*D*h*N/(1000F )

我还是有点糊涂了。。。
刀具寿命(长度,米),不是应该是刀尖在工件表面经过的长度吗?(以镗孔为例)

那么,我们如果知道
加工时间S=(镗孔深度)/每分钟进给=405/480=0.84(分钟)
n=每分钟转速=2400
s*n=刀尖转过的圈数=0.84*2400=2016
也就是说,镗完这个孔,刀尖在孔内表面经过了2016圈

D=镗孔直径=84 毫米
3.14*D是周长=264 毫米

刀具寿命是300个孔

计算刀具寿命(长度,米)
(2016*264*300)/1000=159667米?

错在哪里?我糊涂了。

网友(点评):
你这个没错啊。谁说你错了?

网友(点评):
嗯,其实我在2楼写的公式,和这个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用每齿进给计算的,一个是用时间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给应该是单齿的每分钟进给。另外还要乘上加工的工件数量。刀具寿命没必要也不可能换算成千米为单位。实际 ...

加工件数,或者镗孔15-25分钟,这些常规的衡量方法,我当然知道。钻头加工不同材质,统计加工了多少个孔或者多少米。这个也知道。
我要搞清楚的是,镗孔刀片的寿命(米)的计算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3种刀具寿命的衡量单位:
加工件数
加工时间

我的疑问是  公式这样计算必须有一个已知条件,如果L  跟N  有一个已知那还要计算寿命干嘛呢?  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疑问是  公式这样计算必须有一个已知条件,如果L  跟N  有一个已知那还要计算寿命干嘛呢?  请教

举个例子,比如你知道某种刀片加工直径80深度135的孔的寿命是900个孔,现在需要推测其加工直径65深度180的寿命。
你有两种方法来计算,一种是通过加工时间,另一种就是通过加工的长度(刀尖在工件表面所经过的总长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举个例子,比如你知道某种刀片加工直径80深度135的孔的寿命是900个孔,现在需要推测其加工直径65深度180的 ...

哦  原来是有条件的计算。  请问一下如果是一个全新的可以计算寿命么?加工条件什么之类的都清楚,但是之前的数据采集没做过需要预估计算刀具寿命可以么?

楼主(2016-04-22):
引用 网友B:
哦  原来是有条件的计算。  请问一下如果是一个全新的可以计算寿命么?加工条件什么之类的都清楚,但是之 ...

全新的刀具,只能通过经验预估刀具寿命。比如,参考类似刀具的寿命。

网友:
公式没问题,只是f应该是每转的进给量,单位是mm/r,这样公式才成立。

网友(2016-07-11):
我觉得刀具寿命用长度(千米)数是正确的。 比方说一把刀具的加工寿命为10000米,那他在加工外径为80,高度为30的零件时可以大致计算出加工多少个零件需要更换刀具了。  如果按时间算,个人觉得不太准确。但如何知道刀具的加工寿命能有多少米是关键。

网友(2017-03-16):
哎,就是一个字,笨!不会算。

网友(2017-09-08):
没看明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