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选型

楼主(2016-03-09):
最近设计一个东西,要选用直流无刷电机。电机输出轴上加一个减速器(轴向尺寸越小越好,所以考虑选用行星减速器),电机后方需要装一个制动器和编码器。
最后的要求是,整体的径向尺寸不超过70mm,整体的轴向尺寸L不超过135mm,要求减速机的输出转矩需大于2.7N·m,转速不低于720r/min。
这样能选用什么品牌的直流无刷电机更合适(电压小等于48V),看了maxon没有合适的,还有其他什么品牌的电机可推荐的?电机的尺寸要尽可能小,照这样的要求是,电机的功率不小于160w。

网友A:
日本的电机找找,什么东方马达 松下  安川  三菱 欧姆龙 富士 。。。。。多了去了,找样本打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的电机找找,什么东方马达 松下  安川  三菱 欧姆龙 富士 。。。。。多了去了,找样本打电话

基本都看过了,尺寸都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YkMx3E&id=9163830606&ns=1&abbucket=6

减速之后,转速和转矩都没达到要求

网友C:
你这个要求太高,如果降低一点要求还能找到,比如转速低一点或者扭矩输出小一点,尺寸要求也太高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品牌,不过也只能在降低要求以后才能找到Dunkermotoren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要求太高,如果降低一点要求还能找到,比如转速低一点或者扭矩输出小一点,尺寸要求也太高
你可以看 ...

找了很多品牌的电机,只找到MOOG有一款适合,但是MOOG还不一定好买

网友D:
楼主留个联系方式,沟通一下。

网友:
直径80的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留个联系方式,沟通一下。

QQ:3293508842

网友:
引用 楼主:
QQ:3293508842

加你啦

网友E:
量大可以考虑定制啊。

网友F:
100W的伺服咯,就是价格高,别的都满足

网友G:
楼主这几个参数要求太高了.尺寸,扭矩,转数,单一个条件都好满足加一起就成世界难题.

网友:
60 200W ,带刹车。
220V 交流伺服很多,加上行星减速,长度会超。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定制吧

是想考虑定制,但是国内做不到这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量大可以考虑定制啊。

国内的问了好几家, 做不到这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瑞士,FAULHABER

之前一直看了maxon的,也选不到这么短的轴向尺寸的。正在看Faulhaber的,也没有刚好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几个参数要求太高了.尺寸,扭矩,转数,单一个条件都好满足加一起就成世界难题.

是,所以找遍了国内国外的品牌,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尺寸和扭矩是不是一对相互矛盾的参数?扭矩大了尺寸自然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W的伺服咯,就是价格高,别的都满足

直流吗?层主给个指示,什么品牌的。我也看看。
非常感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直流吗?层主给个指示,什么品牌的。我也看看。
非常感谢

我用的是三菱JE系列,国产行星减速机也有专配的,不是直流,驱动器是220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是三菱JE系列,国产行星减速机也有专配的,不是直流,驱动器是220V电源

我得用直流的,最多48Vdc。
非常感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得用直流的,最多48Vdc。
非常感谢

很难满足你的要求吧,100W的直流伺服,外形是40*40,额转3000,4比减速后大于720,但是100W额扭才0.32,4比后才1.28还不算损耗....你要是找到了,告诉我下哦,我也学习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的问了好几家, 做不到这么小

MAXON 电机也接受非标定制的啊。   减速器端也可以考虑定制。 如果都试过了不行,就只能考虑改大尺寸,其他部件做相应的优化了。

不知道你指做产品还是非标项目。

网友J:
Faulhabor,德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J:
Faulhabor,德国货

看过这家的,尺寸也大了点。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难满足你的要求吧,100W的直流伺服,外形是40*40,额转3000,4比减速后大于720,但是100W额扭才0.32,4比后才 ...

世界范围内,找过maxon,MOOG和Kollmorgen这三家,这几家应该是全球范围内很好的了,基本这些找不到的话,其他应该也没有了吧?

网友(2016-09-19):
LZ找到现成的没有?

网友(2020-01-14):
多摩川的直流伺服看看符不符合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