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问题

楼主(2016-03-09):
最近在使用sw画工程图发现很多问题,我是做数控机床的,比如说有一个装配体,里面有几个子装配体,子装配体依附于一个主要装配体,比如,有个龙门框架。龙门框架上有梯子栏杆等一些子装配体,梯子栏杆与龙门框架有装配关系,表达龙门框架的总装图没有问题,但想只表达梯子栏杆就麻烦,怎么使的龙门框架在总装图中图为虚线显示,而且自动生成序号时,龙门框架排除在外,不知大虾有没有方法解决,谢谢

网友:
我也想这么弄,不会,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剖一下 或者 隐藏一下

网友A:
你说错了,不是虚线,虚线那是用来显示位于前一零件后面的零件的。
在总装配图的工程图树上,点开加号,找到那个零件,右击选零部件线型,将轮廓线默认的粗实线改为双点划线,这样此零件为想像的零件。

网友(点评):
高手,在下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错了,不是虚线,虚线那是用来显示位于前一零件后面的零件的。
在总装配图的工程图树上,点开加号,找 ...

看到大侠在很多帖子中解答了关于solidworks的相关问题,想请教下大侠是如何学习solidworks的,谢谢。

网友:
试了改双点滑线,可是里层的零件还是备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