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 如何在钣金曲面上作出一个方形的切口?

楼主(2016-03-09):
求助!creo 如何在钣金曲面上作出一个方形的切口?
如图,已经将草绘的曲线投影在了曲面上,接下来如何切口?

网友A:
用拉伸的方法直接就是了切了,你投影曲线干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拉伸的方法直接就是了切了,你投影曲线干什么呢?

对啊

网友:
喜欢投影,就再投影一个放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拉伸的方法直接就是了切了,你投影曲线干什么呢?

想做一个垂直于曲面的切口。

网友:
用旋转的命令切才能垂直吧

网友(2016-07-04):
垂直曲面,我也是醉了,怎么个垂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