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断裂-求助

楼主(2016-03-09):
小厂,拖拉机经变速箱带动液压泵。变速箱输入12齿,输出22齿,并输出轴上装链轮43齿,带动液压泵输入轴的链轮9齿。现约10%出现变速箱输出轴安装链轮43齿处断裂。求教为何断裂。输出轴材质?液压泵问题?两链轮相对位置及链轮跳动?用过45#冷拔圆钢,用过40CR车削加工。都会断。

网友A:
弄个联轴器

网友(点评):
联轴器要装哪里?

网友B:
1、扭力过大,应力集中,造成疲劳断裂?
2、轴是否经过热处理?(经@LIAOYAO  提醒,照片可明显看出轴经过高频处理,故该问句取消)
3、链轮是否安装不当?

网友(点评):
1、认同第一条;2、从照片看是有高频处理;3、资讯不足不能判定。

网友(点评):
没有仔细看照片,的确高频处理过,所以将第二个问句删除了

网友(点评):
从失效照片看,再加上楼主后续的补充说明,大概可以推论是原始设计已经接近临界区,现在用的材料与装配工艺导致受力超过材料极限所致。

网友(点评):
是的,如果之前一直没问题而现在出现了问题,那应该基本判定是某项材料、热处理或工艺等的改变造成了现在的失效

网友C:
负载多大?

网友D:
楼主,你好:
     从失效断面来看,应该是扭矩超过零件的承受。加之不良率这么高,建议:
      1、从设计端查查,设计的应力和安全系数是多少,实绩载荷与当时的计算载荷是否相当。
      2、你自己有提出较多的可能,只有自己去验证和排除了。
      以上,谢谢!

网友E:
建议:
1、20的轴径改25,花键也改25,
2、6304改6205
3、花键长20.5改17.0

现阶段可以先试改短花键长度去验证。

网友(点评):
俺前两年都给人家解释为啥断,现在看断面,俺就把他们命名成‘时代原因产生的断裂’,哈哈,你不信,问楼主,也许这东西去年都不断,而明年也许比今年断裂的还多,有些小配件厂,就是‘断的太多’,最终倒闭了

网友(点评):
‘时代原因产生的断裂’ 记住了。感谢老师。

网友F:
并输出轴上装链轮43齿,带动液压泵输入轴的链轮9齿

这才啊是关键吧
降速又提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联轴器

结构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
1、20的轴径改25,花键也改25,
2、6304改6205

结构比较成熟  前两年没事~

网友(点评):
这样可以确定就是 ‘时代原因产生的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才啊是关键吧
降速又提速

升降也是看相对谁来说了~这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LZ的设备在工作时震动大么?断轴的设备与没断的在噪声与震动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力过大,应力集中,造成疲劳断裂?
轴是否经过热处理?
链轮是否安装不当?

安装方面~花键配合还是比较松的。另外有人提出因为链轮跳动,导致链条滑到齿尖,撑开链条,拉断轴。不过个人感觉这个比较强词夺理~~

网友(点评):
分析问题切忌过强的主观认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多大?

负载大小我不知道怎么讲,液压泵输入轴,有的两个手指轻松转动,有的要一只手去转,极少数两只手也转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
     从失效断面来看,应该是扭矩超过零件的承受。加之不良率这么高,建议:
      1、从设 ...

设计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
1、20的轴径改25,花键也改25,
2、6304改6205

何为--时代原因产生的断裂-- 不太明白。不是市场上的东西质量降低了吧

网友(点评):
回到过去的使用材料等级(不是牌号问题);回到过去热处理工艺的等级;回到过去加工工艺的等级;这样质量就回到过去的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何为--时代原因产生的断裂-- 不太明白。不是市场上的东西质量降低了吧

还是不懂,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何为--时代原因产生的断裂-- 不太明白。不是市场上的东西质量降低了吧

也就是说是因为材料原因了?那么就是说材料的热处理当中,晶粒细化等方面没有以前好,因此在材料的力学性能上达不到。对吧。
额,我其实只是看看的,我想知道,这个是材料在受到扭之后,断裂的么?那么从受扭来说,应该是跟材料的剪切应力还是什么有关呢?
不过对于为和不是花键先被断裂呢?而是心部先断裂,不是太理解。

网友(点评):
请关注悬臂结构与装配产生的效应

网友:
装配有没有问题呢,两链轮侧面有夹角,安装误差大?

网友:
楼主,你好:
     请问你这个是在装配时断裂,还是售后不良(跑了多久)?
     要调查,还是从三个方面出发,仅供参考:
     1、设计问题,过去没不良不等于设计没问题。
       (退一步讲,你不去调查一下设计的安全系数,后续找到故障原因都无法说明是根本原因的)
     2、零件制程,近期各工艺参数有无调整。
     3、装配问题,轴上有个螺母的扭力怎样(轴的残余应力如何)
     以上,自己动手才是正道,此处也就算个头脑风暴。
     谢谢!

网友:
只能换材料了。

网友:
看断面的样子,一定概率是高频这一步有问题。打一下断轴芯部的硬度,看看与设计要求是否一致。

网友:
呵呵,这结构,有产生随机问题,很正常

网友:
首先过去的没事是否也是处在一种快要断的状态,没有系统的计算书么?304轴承的理论内径应该是-0.01--0.006左右吧,整体装配以后花键中心与轴承能保证同心么?塞尺塞下。再就是为什么升速又降速?倒角改圆角行不行,能带起液压泵么,液压泵输出轴是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