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评估:造粒模板、切粒刀

楼主(2016-03-09):
手头有个项目,确切的说还不算是项目,应该是手头有这个项目的技术,想做一下评估。
如图片(图片来自网络):
用于石化行业的造粒模板和切粒刀,现在有的是制造造粒模板和切粒刀的技术资料以及所用主要材料的渠道,就是说产品制造、产品的质量保证等都不是问题,但问题或者是短板也是至关重要的短板是市场,从得到的信息看该切粒刀广泛应用于石化行业,因为对石化行业很陌生,不知道这个项目值不值得一做?如果值得做,市场的突破口在哪?@2266998 @害怕伏枥 @憨老马 @LIAOYAO @孤酒 @左旋贝壳 就不一一@了,望路过的前辈和大虾们或熟悉石化行业的大虾们指点!

造粒模板切粒刀

造粒模板切粒刀

切粒刀

切粒刀

造粒模板

造粒模板

切粒刀

切粒刀

网友:
这种产品主要的优势只有性价比,刀具寿命高价格有竞争力。

从照片看后的感觉是亮点不高,刀具寿命不能让使用者有体验感。

要从刀具的耐磨性去增强以突出单次换刀或再研磨的使用寿命。

网友(点评):
目前刀具主材还是进口材料,基体及模板等可更换为国产材质,所以刀具寿命有望做到国外产品的90%,只是苦于市场,因为对石化行业不了解,所以在开拓市场上暂时没有头绪

网友:
航天系统的家伙仿制过20年了,有资料,有实物,难以达到性能,

类似东西我给你提醒一下,镍基加热圈,熔体泵,膨胀螺杆,都是天价,我办公室有许多样品,

关键是寿命,你能到达它‘原品’30%寿命与性能,你在国内就有市场,

你有这个把握,我介绍你认识‘大买办’,销路、渠道,包括‘号码’都是有的,核心是产品,你无法取得寿命,

网友(点评):
熊前辈,这款模板和刀具难度系数并不是很高,只是在材料上有一定的门槛,所以主材暂时会继续选用进口材料,其他更换为国产以降低成本,预期寿命可做到国外产品的90%,价格在70%左右甚至更低,现在头痛的是市场开拓

网友(点评):
当然,你用进口材料就不说了,后期热处理等要格外小心,非常严格的,还有,现在‘时气’也不妥当,要有新开项目才可以进入,等机会吧,你把东西先玩出来,有机会,我给你找项目‘上线’,有你说的寿命,就妥了

网友(点评):
第二张图带编号那件刀看起来是钨钢镶焊,只要是用高频焊后在寿命上应该可以接受,如能在刃上做多层涂膜就可以与进口货比拼比拼。

网友(点评):
就是寿命啊,我玩过不少‘国产的’,也推荐过人家的‘仿制品’,上线一玩,就知道谁是米国,谁是俺,哈哈,要努力啊,我正因为知道这些,才每天努力的,

网友(点评):
谢两位侠,懂了,继续努力

网友(点评):
熔体泵和加热圈那些造粒线的核心部件现在都不碰,会努力想办法把刀做好

网友A:
我们这里有这个需求,市场绝对有,关键是寿命得上去,我们买了合金的,也没用多久,大侠橡胶口模做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有这个需求,市场绝对有,关键是寿命得上去,我们买了合金的,也没用多久,大侠橡胶口模做不做

大侠说的应该是橡胶模口,口边一般用碳化钨硬质合金或镍基碳化钛金属陶瓷,刀口耐磨还有强度,这个能做,技术难度比切刀高,苦于没有量,成本降不下来,就谈不上利润

网友(点评):
我们这边确实量不大,一年最多用十几个,不过橡胶切割刀片跟磨轮用量比较大,磨轮利润比较高,不过都是进口的

网友(点评):
请教,口边材料有评估过用陶瓷喷涂工艺吗

网友(点评):
@624272884 对于切刀和磨轮,贵司有试用国产的可能性吗?

网友:
老马学习来了!

网友(点评):
老马大哥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说的应该是橡胶模口,口边一般用碳化钨硬质合金或镍基碳化钛金属陶瓷,刀口耐磨还有强度,这个能做, ...

回复@LIAOYAO 大侠, 我们觉得口边用喷涂陶瓷不适合,因为喷涂陶瓷与基体的结合强度较低,容易脱落,另外陶瓷材料较脆怕磕碰,如果有局部脱落也不容易修复,这种材料的表面工程主要是适合于与密封配合的接触面,利用它的耐磨性,如有磕碰场合也不易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LIAOYAO 大侠, 我们觉得口边用喷涂陶瓷不适合,因为喷涂陶瓷与基体的结合强度较低,容易脱落,另外 ...

喷涂工艺有几种选择,你说的是一般喷涂肯定是不合适的,附着力不足应付工况所需,俺说的是高温喷涂可以深入基材零点几个毫米,由于孔径与喷涂角度关系,只能在口面向内45°左右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