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钢时候的“脱氧剂和脱硫剂”如何理解?

楼主(2016-03-09):
3、锰(Mn):在炼钢过程中,锰是良好的脱氧剂和脱硫剂,一般钢中含锰0.30-0.50%。

炼钢时候的“脱氧剂和脱硫剂”如何理解?为啥要脱氧剂和脱硫剂

网友:
S和O在钢中属于有害杂质,炼钢过程中需要出掉。S O与锰钢反应成渣从铁水中去除。细节的话找书看吧

网友:
S在钢种产生热脆,硫化物在钢中的形态也影响性能
钢液体溶解的氧在冷凝过程就与碳反应生成析出CO气泡发生沸腾,连铸坯质量不好
Mn作为脱氧剂,一般是用锰铁沉淀脱氧
搜搜北京科技的老师的ppt或者是冶金类的书看看你有帮助。

网友:
看看火法冶金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