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无法添加图框和标题栏

楼主(2016-03-09):
如题,出现提示如图;
但是如果使用我们自己的模板,能够添加图框,但标题栏无法添加,而且在命令栏出现如下提示:
Font SIMPLEX.SHX not found. Please enter substitution font <isocp.shx>:
Auditing Mechanical Data...
Number of errors found: 0    Number of errors fixed: 0
Auditing Mechanical Data complete.
Duplicate definition of block GENAXEH  搜索ignored.
Duplicate definition of block _ACMFILLEDHALF  ignored.
Regenerating model.
之后继续出现下图提示。

是否有高人能够解决?

网友A:
卸载了,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载了,重装

没有权限卸载,公司的电脑,系统盘都不能动的

网友B:
标题栏插入是块,里面的字体与你设置的不符,重设置字体看一下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题栏插入是块,里面的字体与你设置的不符,重设置字体看一下行吗。

字体改完后也不行。

但是,如果字体不符的话,也是显示乱码,不会插不进标题栏和图框,但现在是字体在插的过程能显示,等到确认的时候标题栏和图框就出不来。提示信息还是原来的信息。

网友B:
把字体换成要求的字体吗? 然后在“选项”里勾选“打开代理图框”,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字体换成要求的字体吗? 然后在“选项”里勾选“打开代理图框”,试一下。

字体都能显示,换成其他字体也不行。

真不懂哪儿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6-3-10 09:41):
现在我把标题栏里面与图纸信息关联的英文(GEN-TITLE-DWG{6.85}等等)删除之后就能添加标题栏了。
总算有点眉目了

补充内容 (2016-3-10 10:35):
现在添加标题栏最初的提示是:base.dcl没有找到,怎么处理????

楼主:
现在出现如图提示,怎么处理?

楼主:
弄了很久都弄不好,只好找管理员重新刷了一下电脑
现在好了,谢谢大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