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问题

楼主(2016-03-09):
零件三维图移动与对用工程图连接断开,工程图打开后是虚线框。重新连接我用的是打开的时候使用参考。一两个文件时无所谓,如果零件很多几百个,难道要一个个的打开参考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看来是没更好的方法了

网友:
本来就应该连在一起,你硬要拆开,那是自找苦吃。

网友A:
是不是用一下“打包”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一下“打包”功能????

怎么打包啊?

网友:
我有个比较蠢的办法,搬零件之前先把工程图全部另存到另外一个文件夹,好像就还行。另存要从SW打开,然后另存为才能保持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