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形孔加工问题

楼主(2016-03-09):
我是加工小白,几乎一窍不用,想请教各路大神这个锥孔怎么加工出来,请大神详细的说一下加工设备等。大圆直径20 小圆直径10 板厚20 材质Q235B

网友A:
数量和用途,钻后铰就可以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量和用途,钻后铰就可以你

这个是设计过程中和别人交流看到了的,我叙述不来 。这个是我画出来的示意图,然后就好奇怎么加工。

楼主:
圆锥的形状的东西以前在学校里面车过,就是拉伸试验棒的那个斜面那个我可以做出来,这个孔就木有头绪了。

网友B:
钳工钻后用铰刀。

网友(点评):
大侠请教一下,你说的先钻后铰,是采用带锥度的钻头和铰刀吗?有这种钻头和铰刀吗?有的话有这种规格吗?我不太了解加工,从网上没找到这种钻头。

网友C:
精度要求高不高? 不高就直接摆角度磨钻头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钳工钻后用铰刀。

昨晚我也没有找到相应的加工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要求高不高? 不高就直接摆角度磨钻头加工

精度不高,普通应用。

网友:
有很多方案 1,圆鼻刀或球刀编程洗 2,定制锥度铣刀铣 3,上车床车 4,.锥度钻头钻

网友:
10楼正解

网友:
锥度钻头

网友:
想这种孔, 我觉得就应该是带锥度的钻头直接干。没有标准的就定做。毕竟是板料,孔也小,除了钻头,其他刀具也不好进。

网友:
   如果需求量大的话   ,我会用合金刀磨一把 锥度铣刀   ,来提高效率;  铰刀的吃刀量很小,而你的大小头相差太大

网友:
需要定制铰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