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道平板的牵引阻力如何比较准确的计算?

楼主(2016-03-09):
打算做一个轨道平板车,车和载重20吨,最快速度30m/min用直流电机驱动,但不知如何准确计算钢轮和轨道的滚动摩擦阻力,虽然知道加载后钢轮和轨道均发生弹变,轮子要克服弹变后的“凹坑”从坑中爬出不断辗平钢轨,但这过程似乎很难用数学语言来描述,没法比较准确的求出这个辗平阻力,归根揭底还是自己所学有限!不知可有人有这方面的计算经验。还望不吝指引一下。

方案图

方案图

轮组和驱动

轮组和驱动

钢轮接触直径

钢轮接触直径

楼主:
多谢刘 嵩社友提供的资料

网友:
@刘嵩 链接不全,限制了字数。

网友:
参考起重机设计手册小车运行电机的计算

网友:
牵引阻力可按车辆及货物总重的2.5%计算,牵引功率等于牵引阻力乘上行走速度,效率按85%计算后加上25%富裕量,圆整到电机功率。

网友(2016-10-21):
我们就是专业生产这种轨道平车的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联系18973783590 QQ1594813232

网友:
确定钢轮和钢轨的材质,查一下两种材质的滚动摩阻系数,根据滚动摩阻定律    滚动摩阻力偶矩=正压力X滚动摩阻系数   四个轮受力可能不均匀,粗算可以选最大压力的轮结果乘以4,就是总的摩擦阻力,还要注意扭矩产生的切向力不能超过滑动摩擦力,否则车轮对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