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蹄口形状的圆通展开

楼主(2016-03-09):
刚才看了大神阐述的一段语言,本人小白一个,就好奇的画出来了,果然展开的效果跟大婶阐述的一致。我另外好奇的是下料的方法,求大神指教

网友A:
管坡,铆工、钣金工、管工、钳工都有用白板纸、沥青纸、铁皮用手工做样儿,然后贴钢板。上画线下料。

网友B:
哈哈…就是一个正弦曲线啊………小时候烟囱都要靠街边镀锌铁皮匠……最近看到那个活计还是在四川了,能敲打出一个浇花的洒水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坡,铆工、钣金工、管工、钳工都有用白板纸、沥青纸、铁皮用手工做样儿,然后贴钢板。上画线下料。

现在是不是可以将我画的图直接输入 加工设备的计算机,然后自动切出来形状?

网友(点评):
可以,图必须1:1,太大了分块,太小了管切。

网友C:
是余旋哈哈。无聊想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就是一个正弦曲线啊………小时候烟囱都要靠街边镀锌铁皮匠……最近看到那个活计还是在四川了,能敲打 ...

你在四川嘛现在

网友(点评):
不在了........只是想到那时觉得有点怀念.........hiahi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余旋哈哈。无聊想了一下。

我擦,,跪了。。

网友:
可以用等离子,激光切割之类的机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