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迪克慢走丝维修求教

楼主(2016-03-09):
请教大虾:

            沙迪克AQ360L线割机,开机加载强电就出现ST接触感知报警,更换IDS-03电路板后ST消失,但是在加工时(C777.C903.C100等条件下)一运行就发生电弧报警,目前电极线检查OK,换放电板,硬盘。都无法解决。是什么地方的故障?

自己判断的:执行加工时,实测放电板未放电,但放电板没问题。

网友A:
电压正常吗?查下隔变器的输出端

网友:
sodick我好像就是上课听过有这个公司,日本的吧。

网友B:
你们都是自己修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是自己修机器?

都是自己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正常吗?查下隔变器的输出端

不是那的问题,现在查到了,是直流电源挂了。东芝的电源,3W块。

网友:
这个玩意可以修啊。

网友:
  3W ,吓人 还是找人修,不用换,这个一般是保养不当才坏的

网友:
这个确实比较吓人。

我修过三菱的线割的电源,差不多也是这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