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车,为什么孔直径会大小不定

楼主(2016-03-09):
诸位高手:
    我新接触立车,有一工件,车内孔,灰铸铁的,年前做是好的,年后也就是现在直径尺寸老是乱变。
   1首先车出来的孔上下是有锥度的,后来通过补程序,把问题解决了。
   2,在车好的孔内镶嵌铜套,然后车出来的尺寸老是大小不定。是因为材质的改变需要换刀片吗?
   急求?

网友:
那家的床子?滑枕有静压吗?

网友:
我知道有些铸件为了去应力,要在室外放几年才能加工。

网友:
加工时的温度与现在的温度差异大么?上立车的件尺寸上不会太小吧

网友:
个人觉得可能是应力问题,然后导致尺寸变化了。

网友:
上图看看,灰铸铁硬度高,是不是断续切削,或是有夹砂导致 的?粗车后去应力没有,如果粗车后没冷透就精车,尺寸会变 的

网友:
  前几个楼主 说的有道理,没看到图纸,与不清楚余量,  建议考虑温度变形问题

网友:
大的零件粗车之后要放很久等应力释放了在精车吧。不然尺寸变化很大的。

网友:
你床子的刀杆是什么传动的?如果是丝杠丝母传动就调整一下死母。如果是滚珠丝杠就调整一下刀杆。

网友:
刀子悬深长了,刀柄直径细了,一刀切多深 还有工件轴向切多深,这些都有可能导致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遇到过类似的,材料是Q235A的,车内孔,工人按程序车到位,一量小了5丝,就又加了5丝,车完,尺寸还是小,就再加了5丝,结果车完,尺寸大了10丝,最后总结是材质太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