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轮上出现斜纹

楼主(2016-03-09):
板式输送链两侧链条滚轮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同方向的斜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光看这两张图片能断诊的就神了

网友:
是不是有杂质在上面

网友:
看着有点像是接触产生的斜纹。去找找和它接触的物体的面上是不是有什么异样

网友:
该滚轮应该做过镀层吧,那个横纹看上去珩磨加工的痕迹

网友:
内容在图上

网友:
看着有点像上面重量太重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