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与螺纹孔连接

楼主(2016-03-09):
各位好,有一个关于螺纹连接的问题想咨询一下。一般情况下螺栓和螺母的匹配都是按照机械设计手册来选择的,比如8级的螺母一般匹配8.8级的螺栓。但当螺栓和螺纹孔连接时,螺栓与螺纹孔母材的强度大小又应该如何选择呢?比如说螺栓的等级为8.8级,那么螺纹孔母材的强度要多大才能保证螺纹孔的螺纹牙不会被拉坏或是滑扣呢?另外查了很多紧固件资料,只看到了关于螺母保证应力的介绍,而没有对螺母材料本身的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做叙述,比如4级的1型螺母与多大强度的螺纹孔母材对应,5级的1型螺母又与多大强度的螺纹孔母材对应等?

网友:
前段时间 子子 大侠 开过一个计算的帖子 看懂那个 这个问题就知道了.......
懒得写个帖子 哈哈 你自己过去看看自己悟一下啦...........另外传本书 卡看 也可以 螺纹联接设计与计算

网友(点评):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2770

网友:
额,问题很好,值得研究,但是我不懂,∑

网友:
楼主想的太深了。机床床头箱一般都是HT250的,其上有好多螺孔。按楼主的说法,是不是都要改成ZG4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