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16有“塑料零件命令”

楼主(2016-03-10):
Inventor2016有“塑料零件命令”需要装什么程序?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静观....我的是2012版,大哥你2016哪儿下的?有下载地址不?

网友(点评):
还是sw好用

网友:
这些功能,2011的版本就有,已经不用2011很久了,但是肯定有这些命令。
2015版本(估计2011也一样),零件模式下,在顶部的菜单栏空白处右键,“显示面板”——“塑料零件”就打开了,如果没有,检查下软件注册是什么版本。试用版是不是有,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