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开机出现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3-10):
  这种情况出现四五次了。重启还是这样,准备重新安装了

楼主:
现在这样了 郁闷

网友:
没有遇见过 什么版本

网友:
我用的12版。也出现过这情况,反正是时不时的,不是老有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等了半个小时还卡在这个界面。后来怀疑是装了迈迪插件的原因。我把迈迪工具箱卸载了之后清理了一下注册表,打开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我选择操作系统的版本是以要能适应solidworks为前提的。

网友:
没遇到过

楼主:
这是2012版本。原因可能是昨天关机时系统正在关机就切断了电源,也可能是迈迪插件的问题

网友:
没遇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