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个铰制孔螺栓对接问题

楼主(2016-03-10):
两排,每排6个铰制孔螺栓。
两层钢板,板厚30mm。每个钢板跟较大体积的组件焊接在一起的。
请问他们的精度孔必须配铰么?这么大体积的配铰怎么加工?
除了配铰还有别的加工方法么?

网友A:
看加工设备,如果能保证孔中心距、孔径以及孔与钢板接触面的垂直度的话,可以不配作,独立加工后装配。

网友B:
一般这种都是配做,预先打中心孔, 装配好以后配钻,然后整体铰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都是配做,预先打中心孔, 装配好以后配钻,然后整体铰孔

这么厚的钢板,能手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加工设备,如果能保证孔中心距、孔径以及孔与钢板接触面的垂直度的话,可以不配作,独立加工后装配。

这个有难度吧。关键是零组件很大的,呈现是垂直状态。每个长度有10m左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有难度吧。关键是零组件很大的,呈现是垂直状态。每个长度有10m左右呢

那就按楼上的加工工艺,装配好后配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按楼上的加工工艺,装配好后配铰

这么厚的板,手铰可以实现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么厚的钢板,能手铰么?

那我就准备用量规。设置两块协调的钻模,然后用每一块作为制造依据去手铰各自对应的钢板。这样应该是可行的吧?